[STC单片机] STC32手册上的寄存器说明

楼主(2023-02-21):
强烈建议STC32手册上的寄存器说明部分加上复位值是多少,每次看手册不知道复位值是多少,很不方便

网友A:
见“沙发”的回帖,寄存器表有复位值的。

楼主:
看具体寄存器的时候需要看复位值,再去看表,肯定是不方便的,其它的芯片手册都有复位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