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MOV中的8位图立即数是怎么一回事呢?

楼主(2023-02-21):
MOV中的 8位图立即数,是怎么一回事 0xF0000001是怎么来的A:是循环右移。就是一个 0—255 之间的数左移或右移偶数位的来的,也就是这个数除以 4一直除, 直到在 0-255的范围内它是整数就说明是可以的!

网友A:
8位数(0-255)循环左移或循环右移偶数位得到的,F0000001既是 0x1F循环右移4位,符合规范,所以是正确的.
这样做是因为指令长度的限制,不可能把 32位立即数放在32位的指令中.
移位偶数也是这个原因.可以看一看ARM体系结构(ADS自带的英文文档)的相关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