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一下如何将drv_can.c移植到GD32上呢?

楼主(2023-02-21):
drv_can.h里定义了这一段,搞不懂请

#define BAUD_DATA(TYPE,NO) ((can_baud_rate_tab[NO].config_data & TYPE##MASK))

我把drv_can.c里面这一段

drv_can->CanHandle.Init.SyncJumpWidth = BAUD_DATA(SJW, baud_index);

改成

drv_can->CanHandle.resync_jump_width = (rt_uint8_t)BAUD_DATA(resync_jump_width, baud_index);//

报错

drivers\drv_can.c(183): error: #20: identifier "resync_jump_widthMASK" is undefined

网友A:
就是提示你resync_jump_widthMASK未定义啊

网友B:
你就是这个函数变量没有定义吧,你define一下就好了

网友C:
未定义,定义下就行了

网友D:
没定义而已,你重新定义一下

网友E:
你改的没啥毛病,只是有个变量编译器不认识

网友F:
你给resync_jump_widthMASK赋个初值就好了

网友G:
楼主你就按照报错提示去解决问题就好了

网友H:
有点意思,之前的函数好像也没啥毛病吧

网友I:
咦,这里也没涉及到resync_jump_widthMASK,为啥提示找不到改定义了呢

网友J:
你是不是不仅修改了这里啊,还修改了别的地方?

网友K:
恢复一下之前好使的工程吧,再重新修改一下,估计是你之前修改应该是碰到其他函数了

网友L(2023-05-05):
你这个函数变量没有定义吧,重新定义一下就好了

网友M:
这种不好移植,它应该还有一些底层代码。

网友N:
直接拷贝文件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O:
建议把相关文件都移植过去,然后再修改调用关系。

网友P:
这个函数变量没有定义,你不得不重新定义它

网友Q:
不是定义,而是重新定义

网友R:
把没定义的宏定义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S:
你给resync_jump_widthmask赋个初值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