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PA3111D1的OUTP引脚下管MOS短路问题

楼主(2023-02-21):
功放芯片部分原理图见图1,语音芯片部分原理图见图2;
各位最近在使用TPA3111D1的时候,发现OUTP引脚的下管MOS烧坏短路,个别的也有电容C18烧坏短路情况,测试时在OUTP引脚上未见到高压波形见图3,对接的喇叭功率为8Ω/10W(额定功率8W,最大输入功率为10W);  在测试的时候发现某些曲目切换瞬间又大电流产生见图4(100mV对应1A电流,且正常播报时峰值在1.2A左右),发现是C16/C19两个较大电容引起,把这两个电容换成0.1uf电容后,曲目切换时就没有瞬间大电流了,但实际是在该单板去掉LC电路后接上电阻负载,做模拟大电流测试时见图5和图6,测试几天也没问题;    对于C18(原来为1nf/50V)电容,本来怀疑是该RC吸收电路能量过大引起,因此想把该电容封装增大,且修改为2.2nf,但是就算在不更改C18电容情况下,放进60℃高温老化箱中测试,测试几天也未出问题;另外就是该芯片丝印如图7和图8,不清楚该丝印能否看出来是假货之类的问题?    目前剩余猜测是自激振荡之类的,考虑把增益减小和电源处增强滤波,但在车上测试波形时均未发现异常!  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
单板供电为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