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C5616芯片的设备地址计算

楼主(2023-02-21):
上图是关于alc5616芯片的设备地址部分,请问为啥它的设备地址是0x1b?我参考网上资料,计算出来的是0x1a,因为0001 1010=0x1a。

楼主:

7.13.1. Address Setting
               Table 13. Address Setting (0x36h)
====   ====  ====  ====  ====  ====  ==== ====
(MSB)                                   BIT                                   (LSB)
====   ====  ====  ====  ====  ====  ==== ====
    0           0          1           1          0          1          0       R/W
====   ====  ====  ====  ====  ====  ==== ====

楼主:


楼主:

为啥图片发不出来,无法显示啊

网友A:
你怎么知道设备地址是0x1B的?看上去应该就是0x1A,然后再左移一位+读写作为第一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设备地址是0x1B的?看上去应该就是0x1A,然后再左移一位+读写作为第一个字节。 ...

供应商给的SDK中,设备树地址写的是0x1b。我在想是不是和0x36有关系,0x36左移一位,刚好就是0x1b

网友B:
真的怀疑,直接用I2C-TOOLS测试下呗,感觉手册有点问题,实际测试下哪个地址有反应,应该是0x36,如果设备树是0x1b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