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创新应用比赛]
基于CH32V208的多电压电源测试

楼主(2023-02-21):
1.项目简介:
       基于CH32V208WBU6芯片,通过电阻分压,ADC多通道测量,oled显示。

2.硬件说明:
     电源电路使用AMS1117-3.3将5V降压至3.3V供给CH32V208WBU6。

2.采集电路

3.OLED电路

4.核心板电路

3.软件说明:
1.开发平台使用MounRiver Studio,使用外部高速晶振(HSE)。
2.系统软件框架图

3.iic_oled驱动代码
void Write_IIC_Comman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
    while( I2C_GetFlagStatus( I2C1, I2C_FLAG_BUSY ) != RESET );       //??I2C??
    I2C_GenerateSTART( I2C1, ENABLE );

    while( !I2C_CheckEvent( 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 //EV5
    I2C_Send7bitAddress( I2C1, IIC_SLAVE_ADDR,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Slave address,SA0=0

    while( !I2C_CheckEvent( 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 //EV6

    I2C_SendData(I2C1, 0x00);//write command
    while( !I2C_CheckEvent( 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 //EV8

    I2C_SendData(I2C1, IIC_Command);
    while( !I2C_CheckEvent( 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 //EV8

    I2C_GenerateSTOP( I2C1, ENABLE );
   // while(I2C_Flag_Status_Get(I2C1, I2C_FLAG_BUSY));
}
/**********************************************
// IIC Write Data
**********************************************/
void Write_IIC_Data(unsigned char IIC_Data)
{
    while( I2C_GetFlagStatus( I2C1, I2C_FLAG_BUSY ) != RESET );       //??I2C??
    I2C_GenerateSTART( I2C1, ENABLE );

    while( !I2C_CheckEvent( 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 //EV5
    I2C_Send7bitAddress( I2C1, IIC_SLAVE_ADDR,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Slave address,SA0=0

    while( !I2C_CheckEvent( 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 //EV6

    I2C_SendData(I2C1, 0x40);//write data
    while( !I2C_CheckEvent( 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 //EV8

    I2C_SendData(I2C1, IIC_Data);
    while( !I2C_CheckEvent( 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 //EV8

    I2C_GenerateSTOP( I2C1, ENABLE );

    //   while(I2C_Flag_Status_Get(I2C1, I2C_FLAG_BUSY));
}

4.ADC初始化代码
void ADC_Function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0};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配置ADC为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多通道模式下开启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设置开启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设置转换不是由外部触发启动,软件触发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设置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ADC_CHANNEL_NUM;//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Cmd(ADC1, ENABLE);

//    ADC_BufferCmd(ADC1, DISABLE); //disable buffer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Calibrattion_Val = Get_CalibrationValue(ADC1);

//    ADC_BufferCmd(ADC1, ENABLE); //enable buffer
}
5.DMA初始化代码
void DMA_Tx_Init(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0};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使能开启DMA时钟

    DMA_DeInit(DMA1_Channel1);//复位DMA控制器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ADC1->RDATAR;//配置外设地址为ADC数据寄存器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配置存储器地址为读取ADC值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配置数据源为外设,即DMA传输方式为外设到存储器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ADC_CHANNEL_NUM;//ADC_DATA_length*ADC_CHANNEL_NUM;//设置DMA数据缓冲区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设置DMA外设递增模式关闭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设置DMA存储器递增模式开启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设置外设数据大小为半字,即两个字节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设置存储器数据大小为半字,即两个字节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设置DMA模式为循环传输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设置DMA传输通道优先级为高,当使用一 DMA通道时,优先级设置不影响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因为此DMA传输方式为外设到存储器,因此禁用存储器到存储器传输方式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1 , ENABLE);  //使能DMA
}
6.main函数代码
int main(void)
{
    IIC_Init(400000, 0x02);
    OLED_Init();
    OLED_Clear(0);

//    float ADC_val0;
      float ADC_val1;
      float ADC_val2;
      float ADC_val3;

      Delay_Init();
      ADC_DMA_CONF();

      while(1)
      {
//                ADC_val0 = (float)ADC_ConvertedValue[0]/1240;
                   ADC_val1 = (float)ADC_ConvertedValue[1]/620;
                   ADC_val2 = (float)ADC_ConvertedValue[2]/620;//620
                   ADC_val3 = (float)ADC_ConvertedValue[3]/155;//155

       OLED_ShowString(20,0,"  PSU TEST  ",16);
       OLED_ShowFloat(20,2,ADC_val1,2,16);//+3.3V 1/2分压
       OLED_ShowFloat(20,4,ADC_val2,2,16);//+5V 1/2分压
       OLED_ShowFloat(20,6,ADC_val3,2,16);//+12V 91/13分压

          Delay_Ms(500);
      }
}
4.演示效果:
关于例程代码和设计文件(生产文件已经打包至附件),本例程只能作为学习使用,严禁商用。
1.演示照片

网友A:
CH32V208的价格真是合适

网友B:
听说CH32V208的价格非常的低。

网友C:
stm32和ch32用起来有差别吗

楼主(点评):
感觉差不多,反正都是调用库函数。。。ch32价格太香了

网友D:
CH32V208系列单片机的低功耗怎么样

网友E:
CH32V208系列是基于32位RISC-V设计的无线型微控制器,配备了硬件堆栈区、快速中断入口,在标准RISC-V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中断响应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