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采MSP430 电容式触控 MCU、触觉元件和 LCD 的 MSP432的MCU 参考设计

楼主(2023-02-21):
本设计使用 CapTIvate 软件库通信模块,将采用 CapTIvate™ 技术的 MSP430 MCU 与 MSP432 MCU 主机微控制器相连。该设计将电容式触控技术与人体触觉融为一体,即采用 MSP432 MCU 作主机,驱动 QVGA LCD 彩屏。
系统框图如下:
特性:

1、超低功耗 MSP430 微控制器,具有 CapTIvate 触控技术和 FRAM
2、互电容 HMI,具有 17 个按钮,2 个滑块,1 个轮盘,1 个接近/安防通道以及人体触觉特性
3、MSP432 MCU,一款低功率、高性能的 32 位 ARM® Cortex®-M4F 主机
4、TFT QVGA 显示器,320 x 240 像素,经 SPI 控制
5、CapTIvate 设计中心支持

相关的设计文件以及原理图如下:

网友A(2023-04-04):
MSP432和MSP430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网友B:
MSP430 哪些芯片支持的?

网友C:
抗干扰电容怎么设计呢

网友D:
可用在电容触摸屏或者触摸按键上?

网友E:
触摸按键相对于传统的机械按键有寿命长、占用空间少、易于操作

网友F:
能处理几个按键?

网友G:
电容式触摸按键应用范围广泛

网友H:
电容式感应技术。

网友I:
CapTIvate 是什么软件?

网友I:
电阻式触摸感应在许多应用中仍然发挥作用

网友J:
什么是电容式触摸IC?

网友K:
如何设计电容式触摸按键?

网友L:
电容式触摸感应按键不仅美观而且耐用、寿命长,它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机械按键控制,只要轻轻碰触,就可以实现对按键的开关控制

网友H:
电容式触摸按键方案通过一个电阻和感应电极的电容CX构成的阻容网络的充电/放电时间来检测人体触摸所带来的电容变化。

网友M:
电容式触控 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N:
有多种特殊接口要求的触摸式按键感应系列IC,单一按键、多种特殊要求接口,根本不用修改产品MCU主控程序。

网友O:
支持触摸按键的MCU可以在I/O上外接触摸感应按键

网友P:
主频能跑到多高

网友Q:
大佬有抗电磁干扰的参考设计吗,电磁EMI的?
浏览了TI的参考设计没找到资源,分享下呗

网友R(2023-12-04):
与传统的机械按钮相比,触摸按钮寿命更长,占用空间少,操作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