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ChipON的32位芯片如何进行nano 移植

楼主(2023-02-22):
ChipON的32位芯片如何进行nano 移植,有相关的例程参考嘛

网友A:
移植滴答时钟,以及那个串口。
看nano的移植说明啊。

网友B(2023-04-11):
Nano是什么?

网友C:
一般看CHIPON的最小系统移植就好了

网友D:
这个估计会有例程吧

网友E:
你可以参考ST的啊

网友F:
应该芯旺是没有例程的

网友G:
移植参考找找代理呗,或者原厂咨询一下

网友H:
这种移植一般都不会有的,不是很大众化的东西

网友I:
你再官网上找找,如果找不到最好是去官网找找

网友J:
你想要芯旺那个型号的nano的移植?

网友K:
移植还是得看官网,是否有资料,如果都没有就要自己手搓了

网友L(2023-05-21):
估计得好官方相关的代码进行移植

网友M:
如何移植RT-thread官方的系统源码

网友N:
哪个版本比较稳定

网友O:
有人移植过RT Thread 上的那个modbus主站程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