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ChipOn-(KF8系列)MCU无法唤醒

楼主:
电源电压约5.2V,LIN总线没有空闲,而且RX电平一直是低,这时候芯片进入休眠后,无法再唤醒,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A(2023-02-26):
咱一般都是做LIN从机, 1021的INH引脚 控制LDO的使能引脚,MCU上电后,记得把SLEEP引脚拉高 维持1021normal态 除非被要求睡眠。 1021的RXD外部需要加上拉电阻,有的MCU内部没有弱上拉哦。 说明你1021的硬件手册没去看到信息,1021的RXD引脚是内部弱下拉的,所以必须外部上拉!

网友B(2023-07-04):
尝试将LIN总线空闲,然后再尝试唤醒芯片

网友C:
无法唤醒?不应该的吧

网友D:
你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线上的数据啊

网友E:
看看,线上是否有数据,然后再看为啥没唤醒呗

网友F:
按理来说,用lin唤醒不太OK

网友G:
你不如用定时唤醒了,还稳定可靠

网友H:
还得看你的报文吧,是否正确合格

网友I:
你用的那款MCU啊?

网友J:
他家的demo例程之中是否有关于lin的低功耗唤醒例程呢?

网友K:
Lin不是很熟悉,感觉还得靠其他的方式唤醒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