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ChipON KF系列BLDC驱控芯片选择

楼主(2023-02-22):
ChipON的KF32系列针对BLDC电机应用也进行了FOC优化并已经在实际应用上印证了其性能。

目前ChipON有三款专门专门应用于BLDC的驱控MCU,分别是KF32A141、KF32F341、KF32A151。

KF32A141系列是基于KF32内核架构开发的车规级32位单片机。KF32A141最高主频为48Mhz;Flash可达128KB;其拥有丰富的外设资源,包括CAN2.0/ADC/DAC/AMP/PWM/ECCP等资源。
KF32A141的ECCP输出6路PWM,采样电阻把电流信号转为电压信号,再通过片内集成的运放模块差分运放,采样值再经过FOC算法去调整控制PWM输出的占空比,使电机的运行速度达到速度给定。ECCP模块下的PWM有多种模式可以选择,同时支持PWM信号边沿对齐和中心对齐两种对齐方式。在每个通道上,KF32A141都设置了独立的死区定时器方便进行死区控制。
ChipON依靠其强大的内核在BLDC电极上的应用显得得心应手,在没有没有任何硬件算法加速的情况下无感FOC可以实现大于240000RPM电转速。

网友A:
FOC控制下的电机换向性能极其优秀

网友B:
Foc已经成标配了

网友C(2023-07-04):
这得益于ChipON的KF32系列针对BLDC电机应用进行了FOC优化,并已经在实际应用上印证了其性能

网友D:
还没研究过BLDC的电机驱动呢

网友E:
电机转这么大的转数?很强啊

网友F:
一般要看MOS的,MOS要是选择的好,能更好一些

网友G:
我看KF32A141系列的资源很丰富啊

网友H:
主频48M的话,主频有点低了啊

网友I:
支持6路PWM啊?很好,感觉就是为电机驱动而生啊

网友J:
话说死区定时器咋玩?

网友K:
官网有针对于KF32A141系列驱动电机的demo例程么?

网友L:
挺好,感觉汽车电子的电机驱动,就需要这种芯片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