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KF32A系列中CAN FD模块与标准CAN区别大吗

楼主(2023-02-22):
近期选型发现KF32A156/KF32A146/KF32A136MCU中有CAN FD模块,查阅了一下是CAN通讯的比传统实时性和数据量更大,有用过的嘛,能详细说一下区别吗

网友A:
传输速率不同、数据长度不同、帧格式不同、ID长度不同

网友B:
由传统CAN转移到CANFD比较方便

网友C:
CAN-FD发扬了CAN 的优点,并弥补了CAN 的不足

网友D:
CAN-FD最高数据传输速率达5Mbit/s,更好地满足要求高实时性高数据传输速率的应用

网友E:
CAN与CAN-FD 性 能 对 比

网友F:
CAN-FD 通过改变帧结构和提高位速率等方法成功的把数据传输速率提高到了5Mbit/s

网友G:
CAN-FD 的主要应用领域
(1)EOL(End-Of-Line)程序烧写:CAN 数据传输速率为500 Kbit/s;CAN-FD 数据传输速率为5 Mbit/s,约10 倍于CAN 传输速率。
(2)动力、底盘和安全系统,以及身份认证:数据场支持长达64 字节,避免数据非  必要的拆分。
(3)网关:提高网络数据传输速率达5 Mbit/s,提高了有效数据负载率。

网友H:
在车载应用领域,目前已有多家设备、工具厂商支持CAN-FD 总线协议

网友I:
为满足更高的带宽及数据吞吐量CAN FD

网友J(2023-04-10):
区别好像还很大的样子,就是FD比较好

网友K:
CAN FD速度更快一些吧

网友L:
CAN用的少,但是我知道FD更优秀,速度快

网友M:
肯定是实时性和数据量比传统CAN效果好的啊

网友N:
一般NXP用的多,NXP很多都是CAN FD

网友O:
你找个demo跑跑看呗,看看效果

网友P:
其实FD是新出的,CAN的升级

网友Q:
他家做车规产品很多,所以用CAN FD很正常的

网友R:
区别还是自己体验比较好哦

网友S:
我觉得CAN FD就速度快一点,其他倒是没感觉咋样

网友A(2023-05-21):
一般情况下,代码需要修改移植扩展,数据协议略微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