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厂资料] AC7801x低压无刷电机控制解决方案

楼主(2023-02-22):
AC7801x+集成预驱硬件拓扑提供的高集成度的无刷电机控制解决方案,通过单电组FOC控制,支持无传感和HAL传感两种方式。适用于水泵/油泵,风机等应用场景。
具体原理图如下:

期待出程序

网友A:
无刷电机慢慢替代了有刷电机。

网友B:
单电阻采样与双电阻、三电阻采样算法相比,它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软件算法与硬件特性深度融合

网友C:
当出现不可观测区出时,可以通过左右平移的方法来补偿

网友D:
采样中存在的低调制指数区就是指三相之间的占空比很接近,也就是电机低速运行时,这时往往指的是电机的启动过程。

网友E:
电流重构可能会造成一定的相位滞后

网友F:
使用一个采样电阻的初衷就是节约成本

网友G:
重构三相电流的软件算法,各大芯片厂家都把这个视为核心专利,不轻易透露

网友H:
对电机控制器成本的要求,越来越多厂家开始使用在功率模块的三个IGBT下桥臂母线处仅放一个采样电阻,通过软件算法重构出三相电流,进而实现FOC无传感控制的方案。

网友I(2023-03-24):
解决方案,下来看看

网友J(2023-04-25):
什么东西来的

网友J:
靠,原来是没有代码的,就一个硬件图,大家不用浪费时间了,通常这种要回复的都没有什么好东西

网友K:
最好把软件贴上来。

网友L:
还有藏着数据手册的厂商?

网友M(2023-09-18):
无刷电控遇到的不是很多,学习一下

网友N(2023-12-10):
是不是和我的一样

网友O(2024-04-12):
这个芯片了解一下,和TI的芯片比怎么样

网友P(2024-05-23):
找了好久,终于找到案例了,感谢!

网友Q:
有源代码吗?

网友R(2024-11-04):
采样电阻为什么还要加个上拉呢

网友S(2025-02-18):
看一看,瞧一瞧,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