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汽车用单片机如何选型?

楼主(2023-02-22):
针对汽车用单片机选型,请考虑以下几方面:

时钟频率:请选择性能足够的时钟频率以满足应用所需的处理要求。

接口:考虑应用可要求何种接口,并选择相应接口的单片机:如USB、CAN、I2C、SPI等等。

含量:单片机尤其是异形封装内含键盘/鼠标/屏幕等功能模块,一般配以一定模块on board方便使用。

电压正常工作区间:应考虑汽车用单片机是否具有超低功耗功能,以保证电池耗尽时还可正常工作。

集成技术:避免存在不必要的多重外部芯片,尽量选择由内置功能芯片组成的设备。

楼主:
汽车用单片机的选型考虑因素有三个:可靠性,成本效益和性能。可靠性包括考虑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重复性。成本效益考虑性能与成本的折中。性能考虑CPU的处理能力,外设的数量和外设的类型。基于以上因素,选型单片机时需要根据汽车应用,考虑上市者的品牌、产品特性,以及所需性能与成本负担等,找到正确的平衡点。

网友A:
具体的选型,还要根据自己的项目。一切从实际出发,物尽其用

网友B:
汽车的控制器 各个系统 胎压监测等都得用车规级芯片

网友C:
汽车中使用的单片机的数量越来越多了

网友D:
车规级单片机必须要具备一些独特的性能

网友E:
车规级芯片必须在耐高温性 抗干扰性 抗振性以及稳定可靠性具有出色的表现

网友F:
车规级芯片的工作电压都是比较低的

网友G:
汽车的感觉还是首考虑可靠性,再去结合方方面面

网友H(2023-04-09):
汽车用单片机需要能够在较为恶劣的工作环境下正常工作,如高温、低温、振动、电磁干扰等。因此,选型时需要关注单片机的工作温度范围、抗振动能力、抗电磁干扰能力等参数。

网友I:
在选型时,应该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和汽车行业标准进行选择,确保选型的单片机能够满足设计要求和性能指标。

网友J:
车规级单片机需要具备高可靠性,能够在车辆工作过程中稳定运行,避免出现故障和安全事故。

网友K:
根据汽车电子系统的处理要求,选择合适的处理器频率

网友L:
汽车电子系统中考虑到电源电压的变化,以及其他特殊要求,要选择适宜的单片机

网友M:
汽车电子系统中有多种不同的输入输出接口,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接口

网友N:
在汽车用单片机的选型中,应该考虑到单片机的供应和维护情况。因为汽车使用寿命很长,而单片机的生命周期较短,所以应该选择有稳定供应链和良好维护支持的产品。

网友O:
汽车电子系统中有多种温度范围,要根据实际工作温度范围来选择单片机。

网友P:
车规级单片机是指适用于汽车电子系统中的微控制器,其符合汽车行业标准和规定,能够满足汽车电子系统在性能、可靠性和安全性等方面的要求。

网友Q:
选择符合应用需求的单片机方案。

网友R:
汽车用单片机应该具有高可靠性、抗干扰能力强、安全性高、易于开发和维护等特点。

网友S:
建议选择品牌知名、产品质量有保障、技术支持服务完善的供应商的产品,以确保设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T:
根据汽车规级要求,选择符合要求的单片机,并确定其外设,如ADC、DAC、CAN、LIN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