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信号线上的保护怎么做

楼主(2023-02-22):
我们现在用的单片机,I2C都是1.8V的,耐压最大1.98V;
今天客户提了个新要求,要求他的平台的I2C,后续为了设计的灵活性考虑,需要我们I2C支持到3.3V;
然后考虑到我们以前的老产品,不想做太大的变动,所以客户要求我们以前的产品,接3.3V的I2C时,可以I2C不工作,但不允许产品出现除I2C外的其他故障;
也就是换言之,需要我们的I2C能耐受3.3V不烧毁;
我能想到的一些简单方式是:
1、串联电阻,但是感觉明显不行;
2、加OVP芯片进去,但是1.8V的I2C上面的OVP芯片,感觉好像没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芯片推荐?
3、直接稳压二极管,但是感觉1.8V的稳压二极管不可靠;
4、MOS管串联,但是1MHZ的I2C信号明显会受到影响;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方便的电路推荐,感谢;

网友A:
好像磁隔离有1.8V的,analog网站上找找

网友B:
试试左边1.8V能不能工作

网友C:
楼上的电路是I2C常用的电平转换电路,只是到了1.8V的系统中,要使用这个电路,在选定MOS管时必须确保在Vgs=1.8V的时候,MOS管能够饱和导通,就是说要考虑MOS管的离散性因素,否则批量生产时电路会不可靠。刚才没注意1MHz的工作频率,在这个频率下,这个电路可能无法胜任。
这里提供一个电路,详细说明在附件中,工作频率需要验证

网友C:
还有很多专用高速的电平转换芯片,请看附件。另外TI网站可以找找,有很多,注意选用双向工作的。

网友C:
TI网站有很多

https://www.ti.com.cn/zh-cn/interface/i2c/level-shifters-buffers-and-hubs/products.html#sort=p1130;asc

我选了一个,工作频率1MHz,附件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