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国民技术N32G030电机套件PC工具调试指南

楼主(2023-02-22):
此文档的目的在于给出示例,方便使用者能快速使用国民电机套件。

1、基于 PC 工具的调试
1.1 简述
有如下场景,推荐使用 PC 工具进行调试
-需要观测内部信号,并分析历史曲线数据的
-需要采用隔离,进行高压电机控制调试的
-其他不方便使用 ULink(或同类调试器)的

1.2 准备工作
用户需先在 MDK 中安装国民技术相应芯片的 Pack 包。国民技术电机开发板,接好电源线,NS_Link 线,接好电机,参考《电机套件使用指导》等同类说明,配置好电机参数,编译,并下载到芯片中。
注意:电机套件应注释掉如下代码,以适配 NS_MotorControl 工具进行控制

1.3 串口配置
直接打开国民技术提供的 PC 调试工具 NS_MotorControl.exe。
NS-LINK 复合一路 UART 应用,打开设备管理器,发现多了一个 NS-LINK-CDC 设备,串口号 是 8(本例)。如下图 NS_MotorControl 自动发现串口 8,波特率配置为 115200,打开串口。

1.4 启停电机
选择需要控制的目标电机,然后点击启动电机,电机转起来了,点击停止电机,电机停止。

1.5 转速查看
勾选使能电机查看,根据需要设置显示放大值和勾选速度直流偏置。

1.6 速度环 PI 调试
在线修改 PI 参数,并观测 PI 参数对速度阶跃的影响,下图展示了不同 PI 值时,速度迁移的过 冲情况。

1.7 多种参数同步观测
通过更改电机固件的如下代码,实现对不同变量的在线同步观测:

NS_MotorControl 软件切换到电机高级监控界面,并点启动,配置不同的 Y 轴,X 轴放大参数和
相应的各通道偏移值。如下图所示,在空载下,低速观测 3 相电流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