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国产MCU专栏 第43期: 华芯微特FAE应用经验分享、答疑实录、推荐资料

楼主(2023-02-22):
国产MCU专栏 第43期:华芯微特FAE应用经验分享、答疑实录、推荐资料

*阅读说明:以下仅简要总结摘录,排名不分先后。详细内容、源码附件、资料等请戳原链接查看。

  • 经验&答疑
1、存储器划分
2、执行流程
3、工程设置
4、程序下载
5、升级ISP
6、UserBoot跳转到APP前的清理工作

对于如何导入UI 素材至 SPI-Flash,按 Scatter File分为 2 种方式:
1、No SFC :用户使用 TF-SD 卡、 U 盘、 个人 PC 等工具 ,借助SDIO / USB / UART 等外设通讯接口,在芯片通电工作后,通过运行用户自行编写的程序,完成 UI 素材数据的导入。
2、 SFC : 在 Keil 下进行程序下载的同时下载导入 UI 素材至 SPI-Flash,需要提前将 UI 素材 通过 PC 端工具转换为C 数组的形式以嵌入 Keil 工程中,并对 C 数组添加 __attribute__((section(".SDRAM2"))) 关键字,经过编译、链接后放置在 LR_SPIFLASH (section)。

1、确认硬件的连接
2、确认各电压的正常
3、如果应用的 TFT-LCD 模组非原厂提供参考,可以先应用我司例程 Lib 库“Lib\LCD\SimplLCD_RGB”进行驱动。采用原厂提供参考的 TFT-LCD模组,可以直接应用有 UI 交互操作的例程,接近于产品的应用。
4、如 TFT-LCD 模组需要初始化通讯, 一定要向 TFT- - LCD供应商/ 厂家 索取正确的 初始化应用通讯程序参考示例。
5、在 SimplLCD_RGB 例程中,先设定分辨率参数 LCD_HDOT、LCD_VDOT,LCD_DIRH。
6、调整 LCDC 模块的初始化接口 void RGBLCDInit(void) 的参数。
7、通过描画边线查看是否正常满屏显示。

jlinkCommander connect 测试指令和顺序。

1、34S外部中断一定概率打断芯片PWM的设置,导致PWM背光设置失常,KEIL优化等级0导致中断会频繁打断PWM设置。改为1后正常。
2、在初始化RTC的时候,初始化语句部分执行过程不正常,建议修改编译等级为O-1。

1、下载烧写种类
2、SYNWIT-PRG 工具 软件
3、附件:Synwit MCU 下载烧写应用指引详细步骤

  • 应用分享
SWM181 中有两路功能模块,一路为 12bit SARADC,一路为 16bit 的 SDADC。
12bit--SARADC 阻抗在近似无穷大,建议用此 ADC 模块测量NTC、PTC 等温度传感器的应用。
16bit--SDADC 阻抗典型值是 400K。用 SDADC 引脚不能外接和阻抗一个量级的电阻,否则电阻分压会导致采样值拉低;如实际应用中确实用到了,则可以开启2 个通道以上,以此来减少输入阻抗的量级。

SWM181 系列 CAN 仅支持 1 个 32 位滤波器/2 个 16 位滤波器。
SWM181 系列为 3.3v 供电,CAN 转换芯片的建议用 3.3v 供电,或外加电平转换。如:NXP—TJA1040T + SGM4553
CAN 通讯波特率设置的 BRP 值计算:BRP(5:0) = systemclock/2/baud/(1+bs1+bs2), 这个值需要是一个整数,且不可大于 64。
(1+bs1)/(1+bs1+bs2)就是采样点,采样点推荐设置为 80%~90%。

针对具有QSPI 功能的 SPI-NORFLASH,如需要使用 4 线数据为(4BIT)方式进行读操作,则需要将 QE 位使能,再开启 4BIT 的都操作指令后进行读取。如没有开启QE位,则用4BIT 进行读取的数据会有误,导致程序会判断 SPI-NORFLASH 的错误,如 ID,格式错误等。 部分型号 NORFLSH 的 QE 位是出厂固定为 1 的,不能进行写 0 操作,具体要查看 SPI-NORFLASH 的数据手册。

SWM341 系列是 3.3v 供电,如需要与 5v 供电MCU 进行串口通讯,需要做电平转换。

  • 资料推荐
屏驱应用设计说明,主要可以适配不同分辨率、不同尺寸的屏幕,更好地熟悉了解!

可用本软件通过JLink从芯片内存中读取栈中的内容,然后根据栈内容和由反汇编文件中解析出的函数调用关系,解析出HardFault发生的位置和执行路径。对于有故障原因寄存器的内核,本软件还会分析故障原因寄存器、打印触发故障的原因。

网友A:
这些帖子里的案例都是开发者提供的吗?

网友B:
资料比较齐全!

网友C:
现在国产MCU越来越强大了!

网友D(2023-05-27):
楼主讲的很详细,非常感谢楼主的讲解,mark一下,收藏学习,受教受教。

网友E:
国产mcu现在越来越不容小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