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2系列闪光灯程序解析

楼主(2023-02-22):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通过前2篇文章咱们对TI的mcu IDE的安装以及样例程序的下载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以及过程熟悉!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至于针对TI产品的深入学习和了解需要大家持之以恒的坚持!当然我目前也是徒弟学习阶段,目前写了这么多就是大家一起学习、分享、进步!当然更多侧重于新手,一个从0到1的过程!
一、程序简单分析
话不多说咱们开始进入正题,开始分析一下TI MSP430FR2系列闪光灯程序,下面首先看一下程序框架:
项目名称:BlinkLED_LP-MSP430FR2476
include:包含的相关头文件
debug和release:为相关编译和发布后的相关的产生的编译发布的下载文件
driverlib:MSP430FR2x的驱动库文件
main.c:主任务运行的开始程序
有这个程序框架,可以清楚的看出来BlinkLED这个项目体量还是非常小的,一般情况下就用IO翻转电平+延时就可以完成,下面咱们看一下主程序main.c
main.c也非常简洁,就是头文件和mai.c主函数循环
源程序以及后期注释如下:
#include <driverlib.h>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int32_t i;

    // Stop watchdog timer//不启动看门狗程序
    WDT_A_hold(WDT_A_BASE);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设置输出引脚为1口0脚
    GPIO_setAsOutputPin(
        GPIO_PORT_P1,
        GPIO_PIN0
        );

    // Disable the GPIO power-on default high-impedance mode
    // to activate previously configured port settings// 配置的端口设置。这可以通过清除LOCKLPM5来完成这个就跟API接口应用相关
    PMM_unlockLPM5();

    while(1)
    {
        // Toggle P1.0 output//翻转电平
        GPIO_toggleOutputOnPin(
            GPIO_PORT_P1,
            GPIO_PIN0
            );

        // Delay//for循环延时
        for(i=10000; i>0; i--);
    }
}
其实IO口硬件的初始化全部放在API接口中进行,大大方便了程序的可读性和简洁性,当然对于开发人员也大大省时省力!
通过这个简单的程序框架搭建对TI mcu有了一个大概的梳理和了解,TI将相关的API封装做的非常完善只需要调用即可!
二、封装库相关的资料说明

其实通过这个简单的程序咱们还需要对API封装以及功能进行了解,才可以快速开发TI的MCU,下面我简直说一下TI MSP430 API封装库相关的东西。
1、封装库官方链接下载地址

https://www.ti.com.cn/tool/cn/MSPDRIVERLIB
2、MSP驱动下载界面
3、点击下载选择自己合适的MCU API的指导手册和用户手册
其实只有看懂的了驱动库API接口就知道相关的函数的调用以及使用过程,这些API接口封装将相关功能以及初始化等全部封装在函数里面了,直接调用专门的函数接口就好!这样对于项目开发来说非常迅速有效,大大节省了自己编写驱动的过程,非常人性化!
最后,我直接附上MSP430FR2X驱动库的用户手册,方便大家直接下载使用学习!

网友A:
这个链接和文档收藏了,我一直都是直接看库函数下doc文档里面的文件的,谁知道这个东西居然可以直接下载!太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