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341 系列 驱动TFTLCD 应用

楼主(2023-02-22):
1、在驱动 TL040WVS03CT(480RGB) 和 TL021WVC02(480x480) TFTLCD 过程中,出现灰色字体的边缘有红色鬼影的现象
SYNWIT MCU 应用注意事项(内部传阅)_20220729_20230222135124.jpg
分析&解决:将 LCDC 驱动模块的取样边缘,有下降沿更改为上升沿,鬼影现象消失。即如下:
LCD_initStruct.SampleEdge = LCD_SAMPLE_RISE;
2、在高温老化过程中和在静电测试过程中,出现花屏现象
测试和解决:高温花屏和静电花屏是同一个现象,属于屏的初始化中,边沿采样方式 和 MCU 的 LCDC 中边沿采样方式不一致导致的,两边都设置成下降沿采样即可(默认上升沿采样和 MCU 配置一致,屏显示会抖动)

网友A:
这种不规则的裂纹居然是软件导致的?

网友B:
有点像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C:
带有fsmc接口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