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181 Timer-ADC-DMA搬运 应用笔记

楼主(2023-02-22):
一、 功能讲解
1. SWM181-SARADC简介以及使用
SARADC的分辨率是12-bits,最多 8 路输入通道,最高 1MSPS 转换速率,支持单次模式和连续模式,具备深度为 8 FIFO,支持软件、 PWM TIMER 启动,且每个通道都有自己独立的转换结果数据寄存器和转换完成、数据溢出状态寄存器,支持 DMA 传输。
使用 TIMER 触发:将 SAR ADC 配置寄存器(CTRL)中 TRIG(BIT[15:14])设置为 2(TIMER2 触发)或 3(TIMER3 触发)。 TIMER 可作为定时器或计数器(支持级联)使用。当对应 TIMER 计数值减置 0 时,将触发 ADC 配置寄存器(CTRL)中选中的通道(CHx)进行采样。可以通过 ADC 采样完成中断进行结果获取。 TIMER 触发仅支持单次模式,每次触发选中通道采样一次(支持求平均)。
2. SWM181-DMA简介以及使用
SWM181DMA支持 FLASH SRAM 间数据搬运,SAR ADC 采集数据至 SRAM 数据搬运,SIGMA-DELTA 采集数据至 SRAM 数据搬运,CAN 接收数据至 SRAM 搬运。我们此例程主要是使用SARADC的数据搬运。
DMA控制器有5个通道, 每个通道专门用来管理来自于一个特定外设对存储器(SRAM)访问的请求,我们需要用到通道 2 将 ADC0(SAR-ADC) 的转换数据搬入到存储器(SRAM)。如果DMA初始化时如果配置了中断使能寄存器 IE,当所配置通道传输完指定数据长度时会产生中断, 此时中断状态寄存器 IF 对应位自动置 1, 对该位写 1 则清除中断,我们可通过读此寄存器来判断是否产生了中断。
1 SAR ADC FFDATA 内数据写入到内存
二、 程序编写
1. ADC初始化
2. DMA初始化
3. Timer初始化
4. 运行
5. 观察现象
三、 实验现象
1. 现象

2. 结论
不同电压下,ADC数据直接通过串口打印出来,且数值正确。

网友A:
Swm181是最小的吗?

网友B:
这ADC的采样率能达到多少?

网友C:
从数据上来看,ADC采样不是很飘

网友D:
SARADC中的SAR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ADC的采样率能达到多少?

可达到1M,最低可达到0.05M

网友F:
采样率 16KSPS,单通道快速模式可达 50KSPS

网友B(2023-04-07):
引用 网友E:
可达到1M,最低可达到0.05M

那速度还不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