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断的问题,Disable中再Enable中断无法正常运行

楼主(2023-02-22):
GPIO, IO, gp, pi, AB, BLE
Disable中断之后再Enable无法正常运行,这是中断函数:
void HAL_GPIO_EXTI_Rising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if(GPIO_Pin==GPIO_PIN_3) {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0,GPIO_PIN_RESET);
HAL_NVIC_DisableIRQ(EXTI2_3_IRQn); EXIT_Sign=1; }
}
这是while循环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if(EXIT_Sign==1) { HAL_Delay(2000); MX_GPIO_Init();
HAL_NVIC_EnableIRQ(EXTI2_3_IRQn);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0,GPIO_PIN_SET); EXIT_Sign=0; }
/ USER CODE BEGIN 3 / }
这样是可以实现功能的,但是只要注释掉if里面的
MX_GPIO_Init();
或者
HAL_NVIC_EnableIRQ(EXTI2_3_IRQn);
这两个注释掉一个就无法实现功能。我的问题是:MX_GPIO_Init();函数里面有使能中断语句了HAL_NVIC_EnableIRQ(EXTI2_3_IRQn);
为啥在if里面还得再重复一遍这个使能函数呢。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明白,请各位大佬们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就是你想问HAL_NVIC_EnableIRQ(EXTI2_3_IRQn);为啥要使能两次是吧

网友B:
应该是有啥时序关系吧,这个我也遇到过

网友C:
不知道为啥要使能两次,可能是因为使能的方式不一样?

网友D:
是不是顺序的问题啊?

网友E:
按理来说不应该需要使能两次的啊

网友F:
你MX_GPIO_Init();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初始化啊?

网友G:
可能是线要初始化IO,在初始化中断使能吧

网友H:
你可以把HAL_NVIC_EnableIRQ(EXTI2_3_IRQn);放在MX_GPIO_Init();应该就不用再使能一次了吧

网友I:
看看官方的手册,是否有写为什么要使能两次

网友J:
我记得使能一次应该就能好使的啊?

网友K:
是不是中断优先级比较低啊?还是哪里逻辑没设置对呢?

网友L:
正常来讲,肯定无须做2次HAL_NVIC_EnableIRQ(EXTI2_3_IRQn),

但就凭这些信息外人没法分析。不像咨询者本人的发言。

网友M:
你看【MX_GPIO_Init();函数里面有使能中断语句】有没有执行。

网友N:
你可以看寄存器,执行完MX_GPIO_Init()函数是否置位了。

网友O:
估计你初始化里面对外设并没有真正使能中断。

网友P(2023-05-05):
可以看看寄存器,执行完MX_GPIO_Init()函数是不是置位了

网友Q:
是不是中断优先级比较低啊?

网友R:
还是哪里逻辑没设置对呢?

网友S:
正常来讲,肯定无须做2次HAL_NVIC_EnableIRQ(EXTI2_3_IRQ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