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函数通过命令实现跳转哪种方式比较好?

楼主(2023-02-22):
在C语言中,可以使用goto或者if..else语句来实现整个函数的跳转。
int foo( int arg ) {
  int result;
  if ( arg == 0 ) {
    goto END;
  }
  // do something with arg
  result = arg * 2;
END:
  return result;
}
// program label
good_night:
printf("Good night!\n");

// goto statement
goto good_night;
还可以使用break 和 continue 语句来条件跳转:
for (i = 0; i < 10; i++) {
  if (i == 5)
    break;
  printf("%d is not 5\n", i);
}

for (i = 0; i < 10; i++) {
  if (i == 5)
    continue;
  printf("%d is not 5\n", i);
}
还有return语句,用来退出当前函数的执行:
int foo() {
  if (condition)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网友A:
函数跳转有很多方式。goto,if else switch case

网友B:
goto在C语言中不太主张吧,一旦多了逻辑就乱了

网友C:
.同一个函数内,可以使用goto语句,不同函数之间的跳转,可以使用 setjmp / longjmp

网友D:
引用 网友B:
goto在C语言中不太主张吧,一旦多了逻辑就乱了

这个存在及合理,不乱用没啥事,感觉更任性的是setjump函数

网友E:
我还没用过goto

网友F:
同一函数goto

网友G:
调用深层次的函数用到跳转,不用一层一层的去返回和判断

网友H:
这些跳转方式有什么区别?那个更适合呢?

网友I:
跳转就是看需求啊,具体是返回还是退出

网友J:
这些方式哪个更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