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關於USB HID report接收長度超過64

楼主(2023-02-22):
各位好~

我目前使用 AT32F403A,
USB HID 想要收到过 64 BYTE的资料,
但是只要把 USBD_CUSTOM_OUT_MAXPACKET_SIZE 改超过 64,
PC端就会跳出错误.

请问一下~
(1) Report长度可以超过 64 吗?
(2) 我需要怎么做才能把超过 64的资料接收下来? ex. 262

备注: 贴图在2楼

楼主:
很好的资源,学习啦~~

网友A:
最大的包就是64B,如果需要发超过64B的数据,需要分包发送

好的 谢谢

网友B:
没办法只能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