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HEX文件内容是怎么样的?

楼主(2023-02-22):
Intel HEX文件是由一行行符合Intel HEX文件格式的文本所构成的ASCII文本文件。在Intel HEX文件中,每一行包含一个HEX记录。这些记录由对应机器语言码和/或常量数据的十六进制编码数字组成。Intel HEX文件通常用于传输将被存于ROM或者EPROM中的程序和数据。大多数EPROM编程器或模拟器使用Intel HEX文件。

Intel HEX由任意数量的十六进制记录组成。每个记录包含5个域,它们按以下格式排列:
:llaaaatt[dd...]cc
每一组字母对应一个不同的域,每一个字母对应一个十六进制编码的数字。每一个域由至少两个十六进制编码数字组成,它们构成一个字节,就像以下描述的那样:
: 每个Intel HEX记录都由冒号开头.
ll 是数据长度域
它代表记录当中数据字节(dd)的数量。
aaaa 是地址域
它代表记录当中数据的起始地址。
tt 是代表HEX记录类型的域
它可能是以下数据当中的一个:
00 – 数据记录
01 – 文件结束记录
02 – 扩展段地址记录
04 – 扩展线性地址记录
dd 是数据域
它代表一个字节的数据。一个记录可以有许多数据字节.记录当中数据字节的数量必须和数据长度域(ll)中指定的数字相符。
cc 是校验和域
它表示这个记录的校验和。校验和的计算是通过将记录当中所有十六进制编码数字对的值相加,以256为模进行以下补足。

Intel HEX文件由任意数量以回车换行符结束的数据记录组成。数据记录外观如下:
:10246200464C5549442050524F46494C4500464C33
其中:
10 是这个记录当中数据字节的数量。
2462 是数据将被下载到存储器当中的地址。
00 是记录类型(数据记录)
464C…464C是数据。
33 是这个记录的校验和。

网友A:
ntel HEX文件是一个ASCII文本文件,其文本行遵循Intel HEX文件格式。 用于存储ROM或EEPROM的程序和数据。

网友B:
英特尔HEX文件由任意数量的以回车符和换行符终止的数据记录组成

网友C:
英特尔HEX文件必须以文件结尾(EOF)记录结尾。该记录的记录类型字段中的值必须为01。

网友D:
它的格式为每一行为一个记录,每个记录分为五个字段,这些字段按以下格式排列。

:llaaaatt [dd ...] cc

网友E:
在嵌入式MCU程序开发中,经常编译链接后生成一个这样文件,然后将这个文件烧写到MCU的ROM中

网友F:
Intel HEX文件是开发工程的输出文件类型的一种

网友G:
内容基本上看不明白

网友H:
里面都是二进制 数据。

网友I:
Hex文件的方式有很多种

网友J:
如果用记事本打开可发现,整个文件以行为单位,每行以冒号开头,内容全部为16进制码

网友K:
你说的在这个有什么问题的吗?

网友I:
HEX文件是由一行行符合Intel HEX文件格式的文本所构成的ASCII文本文件。

网友L:
hex,就是十六进制的意思,就是说hex文件是十六进制的数据。

网友M:
全部为 16 进制码

网友N:
Hex文件是Intel公司提出的按地址排列的数据信息格式

网友O:
hex文件比较复杂了。

网友P:
可以使用hex查看软件。

网友Q:
Hex文件是可以烧录到MCU中,被MCU执行的一种文件格式。

网友R:
hex文件是十六进制的数据

网友S:
就是十六进制文件

网友T:
HEX的英语原始意思是16进制

网友U:
此类文件通常用于传输将被存于ROM或EEPROM中的程序和数据

楼主(2023-04-07):
引用 网友J:
如果用记事本打开可发现,整个文件以行为单位,每行以冒号开头,内容全部为16进制码 ...

好像是有一定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HEX文件是由一行行符合Intel HEX文件格式的文本所构成的ASCII文本文件。

上哪去看这个文件描述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R:
hex文件是十六进制的数据

但是用文本打开,看着是文本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U:
此类文件通常用于传输将被存于ROM或EEPROM中的程序和数据

应该要通过解析后才存入ROM或EEPROM吧。

网友V(2023-08-17):
这个没有仔细的研究过,不过做OTA的时候,会用的。

网友W:
hex里面不都是十六进制吗?

网友X:
hex就是二进制数吧

网友Y:
引用 网友H:
里面都是二进制 数据。

好像是ASCII方式存储的

网友Z:
十六进制文件是一种用于开发工程的输出文件类型

网友AA:
内里都是二进制,数据。

网友AB:
有许多方法可以创建十六进制文件

网友AC:
如果在记事本中打开它,您会发现整个文件以行为为单位,每行以冒号开头,所有内容都是十六进制代码

网友AD:
你对此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E(2023-10-07):
Hex表示十六进制,表示十六进制文件是十六进制数据。

网友AF:
全部,16,十六进制代码

网友AG:
十六进制文件是Intel公司提出的一种数据信息格式,按地址排列

网友AH:
十六进制文件相当复杂。

网友AI(2023-11-21):
You can use hex to view the software。

楼主:
十六进制文件是一种可以刻录到MCU中并由MCU执行的文件格式。

网友AJ(2024-02-06):
十六进制文件是十六进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