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USB通信设备类CDC简介

楼主(2023-02-22):
USB通信设备类CDC分类编号为0x0a,且必须指定为接口设备类。
USB 通信设备类(或USB CDC类)是一个复合通用串行总线 设备类。
通信设备类用于类似于网卡的计算机网络设备,提供用于将以太网或ATM帧传输到某些物理介质的接口。它还用于调制解调器、ISDN、传真机和电话应用程序以执行常规语音呼叫。
Windows Vista之前的Microsoft Windows版本不与 USB CDC 的网络部分一起使用,而是使用 Microsoft 自己的衍生产品Microsoft RNDIS ,这是Microsoft NDIS(网络驱动程序接口规范)的序列化版本。通过供应商提供的INF 文件,Windows Vista 可以与 USB CDC 和 USB WMCDC 设备一起使用。
此类可用于 CNC 机械等工业设备,以允许从旧的RS-232串行控制器和机器人进行升级,因为它们可以保持软件兼容性。该设备连接到 RS-232 通信线路,USB 端的操作系统使 USB 设备显示为传统的 RS-232 端口。Prolific Technology、FTDI、Microchip和Atmel等芯片制造商为开发 USB RS-232 设备提供了便利。
此类设备也在嵌入式系统(例如移动电话)中实现,因此电话可以用作调制解调器、传真或网络端口。数据接口通常用于执行批量数据传输。
CDC实现示例
通信设备类 (CDC)支持范围广泛的可以执行电信和网络功能的设备。通讯设备的例子有:
  • 使用CDC的ACM(抽象控制模型)子类模拟虚拟 COM 端口。使用CDC的ACM(抽象控制模型)子类使用RDNIS协议模拟网络连接。这支持Windows 主机 PC 和嵌入式设备之间的 USB 网络连接,以及USB 设备 RNDIS 到以太网桥应用程序。
  • 使用 CDC 的NCM(网络控制模型)子类模拟以太网适配器(仅适用于USB 设备)。使用 CDC (NCM),您可以在基于 Linux 的主机系统上创建Ethernet-over-USB(适用于 Linux 主机)应用程序。
CDC类功能
通信设备具有三个基本任务:
  • 设备管理(控制配置特定设备并通知 USB 主机某些事件)
  • 呼叫管理(建立和终止电话呼叫或其他连接)
  • 数据传输(发送和接收应用数据)
USB 组件中的 CDC 实现具有:
  • 使用CDC的ACM(抽象控制模型)子类模拟虚拟 COM 端口。
  • 使用CDC的ACM(抽象控制模型)子类使用RDNIS协议模拟网络连接。这支持Windows 主机 PC 和嵌入式设备之间的 USB 网络连接,以及USB 设备 RNDIS 到以太网桥应用程序。
  • 使用 CDC 的NCM(网络控制模型)子类模拟以太网适配器(仅适用于USB 设备)。使用 CDC (NCM),您可以在基于 Linux 的主机系统上创建Ethernet-over-USB(适用于 Linux 主机)应用程序。
CDC端点
支持以下端点配置:
一个用于通知 USB 主机的中断 IN 端点
一个BULK输入和一个ULK输出端点用于数据传输
USB-IF CDC类规范文件
  • 通信设备 1.2 的类定义
  • 通信设备 1.1 的类定义
  • 应用笔记,从 RS-232 迁移到 USB 桥接器规范。解释如何使用 USB CDC(通信设备类)ACM(抽象控制模型)来模拟 USB 上的串行端口
USB 描述符
USB CDC ACM 设备中需要以下描述符:
  • 标准设备描述符
  • 标准配置描述符
  • 接口关联描述符
  • CDC头功能描述符
  • CDC 联合功能描述符
  • 呼叫管理功能描述符
  • 抽象控制管理功能描述符
  • CDC 类通信接口的标准接口描述符
  • 中断 IN 端点的标准端点描述符
  • CDC 类数据接口的标准接口描述符
  • Bulk IN 和 Bulk OUT 端点的标准端点描述符
USB CDC NCM 设备中需要以下描述符:
  • 标准设备描述符
  • 标准配置描述符
  • 接口关联描述符
  • CDC头功能描述符
  • CDC 联合功能描述符
  • CDC 以太网网络功能描述符
  • NCM 功能描述符
  • CDC 类通信接口的标准接口描述符
  • 中断 IN 端点的标准端点描述符
  • CDC 类数据接口的标准接口描述符
  • Bulk IN 和 Bulk OUT 端点的标准端点描述符

网友A:
USB协议还是一个很复杂,很庞大的协议了.

网友B:
CDC USB Driver支持以下子类:ECM、NCM、ACM、OBEX、设备管理

楼主(2023-04-07):
引用 网友A:
USB协议还是一个很复杂,很庞大的协议了.

是的,但是我们会用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C USB Driver支持以下子类:ECM、NCM、ACM、OBEX、设备管理

一般用的就是ACM,其他我用的比较少。

网友C:
usbcdc可以双向通信吗

网友D:
usb cdc 就是虚拟串口吗

网友E:
STM32 USB FS CDC是STM32微控制器的一个功能,它实现了USB FS(全速USB)和CDC(通用数据通信)协议,可以将STM32芯片作为USB CDC设备使用。

网友F:
如何修改USB CDC成为自定义USB Bulk批量传输设备

网友G:
怎样判断一个USB设备的类型

网友H:
cdc 就是虚拟串口吗

网友I:
在使用时,需要进行相应的配置和编程,并注意USB初始化和中断处理等细节问题。

网友J:
在程序中添加USB初始化代码和USB中断处理代码,以便能够正确地进行USB通信。在中断处理函数中,一般需要处理USB传输完成和USB错误等情况。

网友K:
在stm32微控制器中,需要将USB接口引脚与STM32CubeMX工具进行相应的配置,使其支持USB通信设备类CDC协议。

网友L:
需要将CDC库文件添加到工程中,并进行相应的初始化。一般情况下,可以通过STSW-STM32102软件包中提供的CDC库文件来实现。

网友F:
stm32 USB通信设备类CDC(Communication Device Class)是一种常用的USB通信协议,可以将stm32微控制器连接到计算机或其他设备上,实现串口通信功能。

网友M:
stm32 USB通信设备类CDC是一种非常实用的USB通信协议,可以方便地将stm32微控制器与计算机或其他设备进行通信。

网友N:
很复杂,我一直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2023-05-08):
引用 网友C:
usbcdc可以双向通信吗

可以啊,只是有一主一从。

楼主:
引用 网友H:
cdc 就是虚拟串口吗

对的,就是虚拟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使用时,需要进行相应的配置和编程,并注意USB初始化和中断处理等细节问题。 ...

而且USB中断中有断点,可能会导致电脑暂时识别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何修改USB CDC成为自定义USB Bulk批量传输设备

USB Bulk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很复杂,我一直不知道怎么用!

直接跑例程就知道了,至于代码修改,就慢慢了解了!

网友H:
usb协议太复杂了

楼主(2023-06-17):
引用 网友H:
usb协议太复杂了

找个视频学一下,就不觉得那么复杂了

网友O:
usb太复杂了

楼主:
虽然很复杂,但是很常用,学习一下比较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