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 keil5使用J-link调试找不到芯片ID

楼主(2023-02-22):
j-link固件版本V9.6,dll V6.7,keil版本5.35。正确连接J-link后找不到芯片 IDcode。Jflash也连接不了单片机。

网友A:
那就不要用jlink

网友:

有时候烧录时需要把电源3.3V接上,有时又不需要,试一试。

网友B:
换个下载器,不用jlink

网友C:
在当前版本下 keil可以正常识别jlink吗

网友D:
确认一下仿真器和电源是不是正常共地了

网友E:
如果换成gdlink可以正常下载程序吗

网友F:
jlink是支持gd的吧 是不是需要升级一下固件呢

网友G:
第一就是不要用仿真器供电,第二就是仿真器的地和器件的地要接在一起

网友H:
检查一下是不是jlink仿真器坏掉了

网友I:
更换一下载器,用别的试试

网友J(2023-03-24):
升级到最新版,最新版有jlink,7.82的版本

网友K:
我们GD代理需要吗交个朋友132/4208/5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