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现在还有人用外置的ADC模块吗?

楼主(2023-02-22):
以前学51的时候用什么ADC0809、TLC2543等现在单片机都有内置ADC,不知道还有没有人用。新唐的51现在都有内置ADC了。

网友A:
都是学生才用那么老的型号吧。

网友B:
都给内置多好

网友C:
内置的多好用

网友D:
用外置ADC是没毛病的啊,精度很高的

网友E:
你说的这种精度估计会被摒弃掉的吧

网友F:
一般都是用外置高精度的ADC,位数也高

网友G:
现在的MCU的ADC精度都比你说的这精度高很多

网友H:
其实是因为51的ADC精度不高,所以采用外置的ADC

网友I:
用外置ADC模块也是高精度模块,低端的肯定不会再用了

网友J:
也有,既然有就会有人用的

网友K:
以前的老51是没有ADC的,现在MCU好像带ADC都是标配

网友L:
ADC的精度太低了吧,这ADC0809

网友M:
其实学学如何用外置ADC采集数据也挺好的,毕竟ADC的精度的增加,价格也是疯涨

网友A:
外置的会慢慢淘汰的。

网友N:
都是高端的才会外置吧

网友O(2023-04-16):
外置的ADC模块通常具有更高的分辨率和采样速率,可以满足这种需求。

网友P:
在一些特殊的应用场景中,例如高电压、高温度环境下的采集等,内置ADC可能无法满足要求

网友Q:
如果需要同时采集多个通道的模拟信号,就需要使用支持多路输入的ADC模块。

网友R:
如果需要采集高精度的模拟信号,就需要选择高精度的ADC模块。

网友S:
是否使用外置ADC模块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分析和评估

网友T:
将ADC模块独立出来作为一个硬件模块,可以使得软件程序只需要关注数据处理和控制,而不需要直接涉及硬件细节。这有助于提高软件开发效率和降低系统复杂度。

网友U:
外置的都是高精度的吧

网友V:
目前仍有很多应用场合需要使用外置的ADC模块。

网友W:
现在大部分应用场景下用MCU内部的ADC就足够了。

网友X:
一般都是用外置高精度的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