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车用芯片应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楼主(2023-02-22):
要求很高,车用芯片必须能够在极端环境中正常工作,包括但不仅限于温度变化,电压波动,测试负载,抗干扰性,通讯能力,供电安全性等。可靠性是车用芯片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因此它们还必须具备可靠性,即在极限条件下也能继续工作。

楼主:
对于车用芯片的品质要求,可以从多个维度考虑,包括性能、可靠性、物理尺寸、电气特性等方面。

性能:即处理能力,如速度、存储能力等。
可靠性:即芯片是否能够长期可靠运行,满足其指定的操作性能要求。
物理尺寸:一般设计的芯片尺寸越小越好,因为它可以减少整个电子系统的体积。
电气特性:比如芯片在不同电压和温度条件下工作所需要的信号等。

楼主:
车载MCU要求具备极高的性能,如数字控制芯片的运算能力、访问能力、存储能力和低功耗等性能要求。它还应该提供低压工作模式,使设备能够在很大的电压范围内正常工作,且在多种产品中都应有优越的供电稳定性。

网友A:
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我觉得主要的还是安全性以及可靠性

网友B:
感觉芯片的功能不用复杂 只要温度参数  可靠性以及相关电气参数满足要求就行

网友C:
高可靠性 高安全性 高实时性以及温度范围要宽泛

网友D:
我们可以通过哪些参数来判定使用的车用芯片是什么档次的呢

网友E:
我觉得只要是满足车规级芯片的国标要求的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车载MCU要求具备极高的性能,如数字控制芯片的运算能力、访问能力、存储能力和低功耗等性能要求。它还应该 ...

我觉得运算能力完全可以使用专用的功能芯片

网友G:
车规级就把这个框死了吧,要求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