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驱动电路疑问

楼主(2023-02-23):
这是之前做项目使用的电路,目前产品没出想问题,看到很多都用光耦驱动,这个电路是不是需要改善,另外负载100-200w,可控硅是BT136-800E这款

网友A(点评):
直流电路用晶闸管就行,双向可控硅是交流电路使用。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嗯,这个电路是非隔离电路,12V那里是接交流L端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感觉这个电路怪怪的,不妨上全图看看。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已上图

网友B:
光耦驱动主要用于隔离,不需要隔离的场合就不是必须用光耦的。只要电路能正常运行,可控硅用什么方式驱动都可以。

网友C:
双向可控硅只能用于交流电路,光耦是隔离用的,只要能提供触发电流,隔不隔离都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向可控硅只能用于交流电路,光耦是隔离用的,只要能提供触发电流,隔不隔离都没关系。 ...

好的,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驱动主要用于隔离,不需要隔离的场合就不是必须用光耦的。只要电路能正常运行,可控硅用什么方式驱动都 ...

好的,想问下,如果是用PWM控制输出这个电路可以吗

楼主:
这个电路图@王栋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想问下,如果是用PWM控制输出这个电路可以吗

我觉得你要先了解一下可控硅的特性,就不会问PWM驱动的问题。可控硅一旦触发,只要电流不过0,就不会断开,PWM控制不了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要先了解一下可控硅的特性,就不会问PWM驱动的问题。可控硅一旦触发,只要电流不过0,就不会断开 ...

网上找到一个模块,使用的是可控硅,pwm调节,你看下这是否可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想问下,如果是用PWM控制输出这个电路可以吗

正常情况下,双向可控硅用于交流电路。你的顶楼画出的图纸没有写清楚是AC12V还是DC12V。不知该怎么回答你。

可控硅用于DC环境,一旦导通后,就无法关闭,除非流过可控硅的电流等于0。用于交流的场合,因为总有电流等于0的机会,左右是可以自行关断的,才有使用PWM控制的说法。

目前不知道你用此电路作什么用,所以不好回答你能否用PWM控制可控硅。如果需要我回答,你得详细描述你想达到的的功能和拟使用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双向可控硅用于交流电路。你的顶楼画出的图纸没有写清楚是AC12V还是DC12V。不知该怎么回答你 ...

你好,感谢回答,完整电路图可以看下楼,因为电路是非隔离的,可控硅12v那里是接交流220v,该电路仅是一个开关作用,所以目前想了解的是能否用PWM驱动可控硅达到交流220v的负载,类似调光、调功率的作用,淘宝搜到一个对应的模块,到了后准备调试看看是否可行,安全性如何

网友B:
交流电路中,可控硅用PWM调压是很讲究的。如果PWM信号不能与市电的50Hz同步,其输出的波形会千奇百怪。你可以自己用作图法试着画出输出的波形,作图的原则是采用(高于100Hz,但不是50Hz的整倍数)不同频率的方波与市电匹配,当方波到来时,输出会与输入端此刻的波形相同。当方波结束,输出的波形却要继续等于输入的波形,直到输入波形等于0的时刻,输出波形才会归零,不在随输入波形而变化。下一个方波来时,重复上一个情况。

因为不能同步的问题,根据本人的经验,PWM的频率最好低于市电频率的50%,即25Hz以下,使得每次方波期间能输出一两个,甚至多个完整的正弦波。

因为上述的原因,若将其应用于调光的场合,只适用于电热发光的白炽灯、碘钨灯等,不适合用于LED、节能灯等的非电热发光的场合。

同样因为上述的原因,若将其用于调整功率的场合,也要注意负载的类型。用于调整电阻类发热的烤箱、电熨斗、电烙铁等是完全可行的。调整电动机功率尚可,只是电动机运行的噪声可能会相对较大。调整微波炉,电磁炉之类的功率也显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