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语言实现FFT算法

楼主(2023-02-23):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N 8

/*复数结构体类型*/
typedef struct{
double realPart;
double imaginaryPart;
}complexNumber;

complexNumber x[N], W[N/2]; //序列数组以及旋转因子数组
int size_x=N;
double PI=atan(1)*4;        //圆周率
void fastFourierOperation();//快速傅里叶变换算法
void initRotationFactor();  //生成旋转因子数组
void changePosition();      //偶奇变换算法
void outputArray();         //遍历输出数组
void add(complexNumber ,complexNumber ,complexNumber*); //复数加法
void mul(complexNumber ,complexNumber ,complexNumber*); //复数乘法
void sub(complexNumber ,complexNumber ,complexNumber*); //复数减法

/*长度为1024的冲激序列 */
void init1()
{
        printf("Example:度为1024的冲激序列\n");
        x[0].realPart=1;
        x[0].imaginaryPart=0;
        for(int i=1;i<N;i++)
        {
                x[i].realPart=0;
                x[i].imaginaryPart=0;
        }
}

/*长度为1024的矩形序列 */
void init2()
{
        printf("Example:长度为1024的矩形序列\n");
        for(int i=0;i<N;i++)
        {
                x[i].realPart=1;
                x[i].imaginaryPart=0;
        }
}

/*长度为1024的sin[2πk/1024]序列 */
void init3()
{
        printf("Example:长度为1024的sin[2πk/1024]序列\n");
        for(int i=0;i<N;i++)
        {
                x[i].realPart=sin(2*PI*i/N);
                x[i].imaginaryPart=0;
        }
}

/*长度为1024的cos[2πk/1024]序列 */
void init4()
{
        printf("Example:长度为1024的cos[2πk/1024]序列\n");
        for(int i=0;i<N;i++)
        {
                x[i].realPart=cos(2*PI*i/N);
                x[i].imaginaryPart=0;
        }
}

int main()
{
    init3();               //调用不同的初始化函数,使用不同的例程进行测试
        printf("=============================================================================================================================================================================================\n");
        printf("输出原序列:\n");
        outputArray();
        initRotationFactor();  //生成旋转因子数组
        fastFourierOperation();//调用快速傅里叶变换
        printf("\n\n=============================================================================================================================================================================================\n");
        printf("输出FFT后的结果:\n");
        outputArray();         //遍历输出数组
        return 0;
}

/*快速傅里叶变换*/
void fastFourierOperation()
{
        int l=0;
        complexNumber up,down,product;
        changePosition();                            //偶奇变换算法
        for(int i=0;i<log(size_x)/log(2);i++)        //一级蝶形运算
        {
                l=1<<i;
                for(int j=0;j<size_x;j+= 2*l )          //一组蝶形运算
                {
                        for(int k=0;k<l;k++)                //一个蝶形运算
                        {
                                mul(x[j+k+l],W[size_x*k/2/l],&product);
                                add(x[j+k],product,&up);
                                sub(x[j+k],product,&down);
                                x[j+k]=up;
                                x[j+k+l]=down;
                        }
                }
        }
}

/*生成旋转因子数组*/
void initRotationFactor()
{
        for(int i=0;i<size_x/2;i++)
        {
                W[i].realPart=cos(2*PI/size_x*i);//用欧拉公式计算旋转因子
                W[i].imaginaryPart=-1*sin(2*PI/size_x*i);
        }
}

/*偶奇变换算法*/
void changePosition()
{
        int j=0,k;//待会儿进行运算时需要用到的变量
        complexNumber temp;
        for (int i=0;i<size_x-1;i++)
        {
                if(i<j)
                {
                        //若倒序数大于顺序数,进行变址(换位);否则不变,防止重复交换,变回原数
                        temp=x[i];
                        x[i]=x[j];
                        x[j]=temp;
                }
                k=size_x/2;    //判断j的最高位是否为0
                while(j>=k)
                {              //最高位为1
                        j=j-k;
                        k=k/2;
                }
                j=j+k;        //最高位为0
        }
        printf("\n\n=============================================================================================================================================================================================\n");
        printf("输出倒序后的结果:\n");
        outputArray();
}

/*遍历输出数组*/
void outputArray()
{
        int num=0;
        for(int i=0;i<size_x;i++)
        {

                if(x[i].imaginaryPart<0)
                {
                        printf("%.4f-j%.4f     ",x[i].realPart,fabs(x[i].imaginaryPart));
                }
                else
                {
                        printf("%.4f+j%.4f     ",x[i].realPart,x[i].imaginaryPart);
                }
                num++;
                if(num==10){
                        printf("\n");
                        num=0;
                }
        }
}

/*复数加法的定义*/
void add(complexNumber a,complexNumber b,complexNumber *c)
{
        c->realPart=a.realPart+b.realPart;
        c->imaginaryPart=a.imaginaryPart+b.imaginaryPart;
}

/*复数乘法的定义*/
void mul(complexNumber a,complexNumber b,complexNumber *c)
{
        c->realPart=a.realPart*b.realPart - a.imaginaryPart*b.imaginaryPart;
        c->imaginaryPart=a.realPart*b.imaginaryPart + a.imaginaryPart*b.realPart;
}

/*复数减法的定义*/
void sub(complexNumber a,complexNumber b,complexNumber *c)
{
        c->realPart=a.realPart-b.realPart;
        c->imaginaryPart=a.imaginaryPart-b.imaginaryPart;
}

网友A:
FFT的最优算法是什么?

网友:
如何调用FFT32汇编程序实现

网友B:
怎么利用FFT算法对音频噪声进行处理

网友C:
为什么FFT算法能够降低DFT的复杂度

网友D:
如何用FFT算法转换成相位差

网友E:
为什么用C语言的FFT算法后,结果都溢出了

网友F:
C语言的fft和ifft程序工程文件,能共享一下吗?

网友G:
求FFT的C语言实现

网友A:
fft函数返回值是什么

网友H:
信号处理有哪些算法可以实现?

网友I:
FFT运算就是快速傅里叶变换

网友J:
二阶滤波器用C语言怎么写

网友K:
在学信号系统,还没学到离散傅里叶变

网友L:
如何用FFT得到谐波幅值频率和相位

网友M:
有谁用C语言实现过correl函数吗

网友N:
有用C语言实现的互相关算法的源代码吗

网友O:
fft后,怎样得到某一频率的幅值?

网友P:
对一个信号进行FFT运算,如何知道其基波频率?

网友Q:
基于FFT的算法优化 要C语言完整程序

网友R:
如何用C语言或汇编语言实现FFT

网友S(2023-05-12):
为什么不使用DSP库的FFT函数

网友T:
789楼问的问题一字不差啊

网友U:
这是有多少小号和水军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