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全志T507核心板如何匹配您的应用主板

楼主(2023-02-23):
产品特性
采用Allwinner公司Cortex-A53四核T507车规级处理器,运行最高速度为1.5GHZ;
支持Mali-G31 MP2 GPU,支持OpenGL ES 3.2/2.0/1.0, Valkan 1.1,OpenCL 2.0
支持4K/25fps H.264视频编码,支持4K/15fps MJPEG编码;
多格式4K/60fps视频解码 (H.265,H.264,VC-1, MPEG-1/2/4, VP8) ;
支持双屏异显;支持RGB565/LVDS(未把RGB信号全部引出),分辨率最高1920x1080/60fps;支持HDMI 2.0A, 分辨率最高4K/60fps;支持TV CVBS OUT(NTSC/PAL);
支持1-4G Bytes LPDDR4 SDRAM;支持EMMC 4G-64G大容量电子盘,可启动;
支持SDIO3.0,USB2.0 HOST&OTG,6路I2C,6路UART,1路SPI,6路PWM,支持双路以太网,一路10/100M;一路10/100/1000M;
稳定的操作系统的支持,可预装Android10.0或者LINUX 4.9/Ubuntu 20.04
邮票孔174POS设计, 尺寸为:52.5*45MMAHD-T507功能图:

1、CoM-T507核心模块电源的供给
一个核心模块产品,最关键的是电源供给的设计,特别是高端平台,为了实现电源的有效供应,并不是所有电源都同时输出的,而是有需要的时候才输出。同时,当系统进入休眠状态或者关机状态时,各个电源状态也不尽相同,需要用户根据实际用户得当配置。以下先介绍下核心模块上PMIC-AXP853各路电源是如何分配的,具体分配见下表:

2、如何配置您的sys_config.fex
sys_config.fex是全志对T5定义的一套功能配置文件,此文件可用于定义各个节点的管脚,属性,电源等,使用户可快速配置资源的功能。为了让用户掌握sys_config.fex配置和使用方法。本章将讲解使用方法
sys_config.fex 文件路径:
PC$: device/config/chips/t507/configs/xxx/sys_config.fex (xxx 代表不同的配置)
定义属性类方式:
[product]
version = "100" machine = "demo2"
[platform]
eraseflag = 1
debug_mode = 0
;----------------------------------------------------------------------------------
;[target] system bootup configuration
;boot_clock = CPU boot frequency, Unit: MHz
;storage_type = boot medium, 0-nand, 1-card0, 2-card2, -1(defualt)auto scan
;advert_enable = 0-close advert ** 1-open advert ** (只有多核启动下有效)
;----------------------------------------------------------------------------------
[target]
boot_clock = 1008
storage_type = -1
advert_enable = 0
burn_key = 1
定义管脚类方式:
[card0_boot_para]
card_ctrl = 0
card_high_speed = 1
card_line = 4
sdc_d1   = port:PF0<2><1><3><default>
sdc_d0   = port:PF1<2><1><3><default>
sdc_clk   = port:PF2<2><1><3><default>
sdc_cmd  = port:PF3<2><1><3><default>
sdc_d3   = port:PF4<2><1><3><default>
sdc_d2   = port:PF5<2><1><3><default>
;sdc_type  = "tm1"
3、启动时PMIC电源的配置
客户调试时重点需要知道PMIC-AXP853的配置,因为这个配置涉及到u-boot阶段电源的开关,比如说:你如果要开背光的话,那么使能背光的GPIO必须是有供电的,否则GPIO无法正常工作。T507不是启动后全部电源都要工作,有些电源是需要时才工作。例如:PE组GPIO,我们使用它接口了TP9930,这组GPIO在u-boot阶段可不工作;
;----------------------------------------------------------------------------------
;   system configuration
;   ?
;dcdc1_vol                                        ---set dcdc1 voltage,mV,1500-3400,100mV/step
;dcdc2_vol                                        ---set dcdc2 voltage,mV,500-1200,10mV/step
;                                                                                                    1220-1540,20mV/step
;dcdc3_vol                                        ---set dcdc3 voltage,mV,500-1200,10mV/step
;                                                                                                    1220-1540,20mV/step
;dcdc4_vol                                        ---set dcdc4 voltage,mV,500-1200,10mV/step
;                                                                                                    1220-1540,20mV/step
;dcdc5_vol                                        ---set dcdc5 voltage,mV,800-1120,10mV/step
;                                                                                                    1240-1840,20mV/step
;dcdc6_vol                                        ---set dcdc6 voltage,mV,500-3400,100mV/step
;aldo1_vol                                        ---set aldo1 voltage,mV,700-3300,100mV/step
;aldo2_vol                                        ---set aldo2 voltage,mV,700-3300,100mV/step
;aldo3_vol                                        ---set aldo3 voltage,mV,700-3300,100mV/step
;aldo4_vol                                        ---set aldo4 voltage,mV,700-3300,100mV/step
;aldo5_vol                                        ---set aldo5 voltage,mV,700-3300,100mV/step
;bldo1_vol                                        ---set bldo1 voltage,mV,700-3300,100mV/step
;bldo2_vol                                        ---set bldo2 voltage,mV,700-3300,100mV/step
;bldo3_vol                                        ---set bldo3 voltage,mV,700-3300,100mV/step
;bldo4_vol                                        ---set bldo4 voltage,mV,700-3300,100mV/step
;bldo5_vol                                        ---set bldo5 voltage,mV,700-3300,100mV/step
;cldo1_vol                                        ---set cldo1 voltage,mV,700-3300,100mV/step
;cldo4_vol                                        ---set cldo4 voltage,mV,700-4200,100mV/step
;----------------------------------------------------------------------------------
[power_sply]
dcdc1_vol                = 1003300
dcdc2_vol                = 1001000
dcdc4_vol                = 1000900
aldo1_vol                = 1001800
aldo2_vol                = 1001800
aldo4_vol                = 1001800
aldo5_vol                = 3300
bldo1_vol                = 1001800
bldo2_vol                = 3300
bldo3_vol                = 1003300
bldo4_vol                = 1001200
bldo5_vol                = 1001200
cldo1_vol                = 1003300
cldo2_vol                 = 3300
cldo3_vol                = 3300
cldo4_vol                = 1001800
dc1sw_vol                = 1003300

以[power_sply]
dcdc1_vol = 1003300
作为范例进行解释:PMIC-AXP853一有6路DCDC,其中第一路是DCDC1,1003300表示的是该路电源输出3.3V(“3300”表示这个含义,如果是1.8V,那么是1800),启动开始输出(第一字符“1”的含义);
同样道理cldo2的解释如下:
cldo2_vol                = 3300
“3300”表示的是该路电源输出3.3V(3300表示这个含义),启动后不输出;那么说,这个电源什么时候输出呢?答案是:是在需要它的时候才输出。经过原理图确认,该电源是输出到了CoM-T507核心板上41脚(VCC-WIFI-IO),该电源在核心模块上供应给PG组IO,该组IO一般作为SDIO WIFI的接口,所以你在涉及到SDIO WIFI的dts(t507-board-com.dts中)上可以看到该电源的使用,见下面的dts:
(wlan_io_regulator = "axp858-cldo2表示对cldo2的调用):
wlan:wlan {
        compatible    = "allwinner,sunxi-wlan";
        clocks        = <&clk_losc_out>;
        pinctrl-0     = <&clk_losc_pins_a>;
        pinctrl-names = "default";
        wlan_busnum   = <0x1>;
        wlan_power    = "axp858-dcdc1";
        wlan_io_regulator = "axp858-cldo2";/*checked by EMBFLY*/                        /*wlan_regon    = <&pio PC  3 1 2 0 1>;PC Port vol-level=1.8v,checked by EMBFLY*/
        wlan_regon    = <&pio PC  3 1 0xffffffff 0xffffffff 0>;/*PC Port vol-level=3.3v,checked by EMBFLY*/
        wlan_hostwake = <&pio PH  10 6 0xffffffff 0xffffffff 0>;/*checked by EMBFLY*/
        chip_en;
        power_en;
        status        = "okay";
};
Note:在dts中也有电源的设置,但是电源电压的配置是sys_config.fex配置的。
4、启动的EMMC相关参数配置
   Sys_config.fex中有EMMC相关参数需要配置,主要是控制启动阶段EMMC的读写速度。为了让系统启动时间更加短,工程师需要让EMMC的读写达到最大性能。但是有的时候为了满足其他功能的需求,工程师也不得不做出取舍,做出兼顾的抉择。以下是EMMC在sys_config.fex里面的配置:
[card2_boot_para]
card_ctrl       = 2
card_high_speed = 1
card_line       = 8
sdc_clk         = port:PC5<3><1><3><default>
sdc_cmd         = port:PC6<3><1><3><default>
sdc_d0          = port:PC10<3><1><3><default>
sdc_d1          = port:PC13<3><1><3><default>
sdc_d2          = port:PC15<3><1><3><default>
sdc_d3          = port:PC8<3><1><3><default>
sdc_d4          = port:PC9<3><1><3><default>
sdc_d5          = port:PC11<3><1><3><default>
sdc_d6          = port:PC14<3><1><3><default>
sdc_d7          = port:PC16<3><1><3><default>
sdc_emmc_rst    = port:PC1<3><1><3><default>
sdc_ds          = port:PC0<3><1><3><default>
sdc_ex_dly_used = 2
sdc_io_1v8        = 0
;sdc_type        = "tm4"
这里涉及到启动时EMMC  io口的电压和EMMC的通信速度等配置。其他的配置需要改动的少,重点说明下sdc_io_1v8这个参数的配置;这个参数决定了EMMC芯片的io电平,同时也决定了EMMC的读写速度。设置sdc_io_1v8=0,表示EMMC的io电平是3.3V;设置sdc_io_1v8=1,表示EMMC的io电平是1.8V;根据CoM-T507的硬件设计,EMMC的IO供电主要是由AXP853-ALDO1供应,该LDO也供应了PC组IO口的电源。PC组的IO除了接口EMMC外,还有部分PC口的IO连接到核心板(PC3/PC4/PC7/PC12,具体见底板参考原理图),供给客户使用。所以,如果客户想把这些IO做3.3V的IO用,那么必须让ALDO1输出3.3V;而EMMC的本处配置必须是sdc_io_1v8=0。
说明:由于全志资料需获得相关的授权,以上两类的配置定义详细含义请联系盈鹏飞的技术支持获取文档《T507_sys_config.fex 使用配置说明.pdf》
5、如何创建您的设备树
5.1、板载设备树
用户可以在BSP源码里创建自己的设备树,一般情况下不需要修改Bootloader部分
中的代码。用户只需要根据实际的硬件资源对Linux内核设备树进行适当的调整即可。在此将AHD-T507的BSP各个部分中的设备树列表罗列出来,方便用户开发参考,具体内容如下表所示:
6-1.AHD-T507设备树列表
项目
设备树
说明
U-boot
sys_config.fex
sys_config.fex 配置(见 6.1)
Kernel
sys_config.fex
sys_config.fex 配置(见 6.1)
com-x507.dts
最后总和的DTS
t507-board-com.dts
核心板内部配置资源
sun50iw9p1-com.dtsi
核心资源配置
sun50iw9p1-pinctrl-com.dtsi
管脚配置
embfly-lcd-hdmi-1080p60.dtsi
HDMI 和 LVDS 双显设备树配置
embfly-lcd-lvds-7-1024-600.dtsi
7 寸单路 LVDS 设备树配置
embfly-lcd-lvds-21-1920-1080.dtsi
21寸双路 LVDS 设备树配置
embfly-tv.dtsi
CVBS-OUT 设备树配置
embfly-hdmi.dtsi
HDMI 单独输出设备树配置
tp9930.dtsi
AHD芯片TP9930 RX的设备树配置
rn6854m.dtsi
AHD芯片RN6854M RX的设备树配置
tp9930_rn6854m.dtsi
AHD芯片TP9930&RN6854同时工作(6路AHD)设备树配置
注:以上文件路径如下:
sys_config.fex文件在SDK/device/config/chips/t507/configs/demo2.0/ (SDK代表SDK代码位置)
Dts相关文件在SDK/kernel/linux-4.9/arch/arm64/boot/dts/sunxi/

5.2、设备树的添加
Linux内核设备树是一种数据结构,它通过特有的语法格式描述片上片外的设备信息。由BootLoader传递给kernel,kernel进行解析后形成和驱动程序关联的dev结构供驱动代码使用。
在内核源码下arch/arm64/boot/dts下可以看到大量的平台设备树。如适合AHD-T507的设备树,可在当前路径下增加自定义设备树,如:
// Path:SDK/kernel/arch/arm64/boot/dts/sunxi     //SDK表示你SDK代码的存放目录
我们将COM-T507核心板相关的资源编写进sun50iw9p1-com.dtsi以及t507-board-com.dts和com-x507.dts。其它扩展的接口和设备可以对它们进行引用即可,如下所示(仅供参考):
#include "t507-board-com.dts"
//#include "rn6854m.dtsi"
#include "tp9930.dtsi"

//#include "lcd-lvds-7-1024-600.dtsi"
// #include "lcd-lvds-21-1920-1080.dtsi"
// #include "lcd-lvds-10.1-1024-600-st.dtsi"
#include "lcd-hdmi-1080p60.dtsi"

/{
    model = "com-t507";
    compatible = "allwinner,t507", "arm,sun50iw9p1";
  关于AHD RX驱动的支持:该示例dts的的内容是com-x507.dts,其中包括了tp9930.dtsi的支持,也包括了lcd-hdmi-1080p60.dtsi的支持;如果仅要支持rn6854m的RX,那么请把tp9930.dtsi这个包含注释掉,仅包含rm6854m.dtsi即可。如果需要同时支持那么请包含tp9930_rn6854m.dtsi;
关于HDMI或者LVDS的支持:HDMI和LVDS是两个功能,buildroot linux仅支持一个显示,所以,当您是buildroot Linux的时候,请包含HDMI或者LVDS的单独一个文件即可。比如上面示例中包含了lcd-hdmi-1080p60.dtsi文件。
6、设备树中电源PMIC的管理
    一个高端的核心模块产品使用过程中,PMIC的软件配置非常重要。配置不合适时,最严重的情况是烧毁处理器。为了有效的降低功耗,PMIC中的各路电源不一定是输出的,而是有需要的时候才输出。另外,当系统进入休眠状态或者关机状态时,各个电源状态也不尽相同,需要用户根据实际用户得当配置。以下通过T507平台的某一个特定功能(SDIO WIFI)介绍下DTS中PMIC的配置。

7、SDIO wifi 模块的硬件原理
要进行SDIO WIFI模块的DTS配置,我们首先要知道SDIO WIFI和PMIC以及处理器的联系,也就是硬件原理。AHD-T507采用的是RTL8723DS这个SDIO模块,原理如下:
   我们可以看到wifi模块VW1的电源分为两路,一路是VBAT,这路电源供给是由VCC-3V3供应的,该电源来自于AXP853的DCDC1;另外一路是VDDIO,这路电源是由VCC-WIIF-IO,该电源来自于AXP853的CLDO2。除了电源外,我们也看到WIFI模块是通过PC4/PC3等几个GPIO来控制的。为了达到电平的匹配(WIFI模块的IO的电平和CPU供应的电平要一致,否则将逻辑错误),必须保证处理器PC组GPIO的供电电源要和WIFI模块的VDDIO电源一致。根据原理图查证得知,处理器的PC组的GPIO是由PMIC-ALDO1供电,WIFI模块的VDDIO供电电压由CLDO2供电,因此 CLDO2的输出电压要和ALDO1的输出电压一致;以下先查看DTS中涉及到的CLDO2和ALDO1的配置,另外,也要查看SDIO WIFI的DTS配置。

8、PMIC和SDIO WIFI电源部分的dts
a) 以下是DTS中CLDO2和ALDO1配置
pmu0: pmu@36{
                compatible = "x-powers,axp858";
                reg = <0x36>;
                interrupt-parent = <&nmi_intc>;
                interrupts = <0 IRQ_TYPE_LEVEL_LOW>;
                interrupt-controller;
                #interrupt-cells = <1>;

                wakeup-source;

                powerkey0: powerkey@0{
                        status = "okay";
                        compatible = "x-powers,axp2101-pek";
                        pmu_powkey_off_time = <6000>;
                        pmu_powkey_off_func = <0>;
                        pmu_powkey_off_en = <1>;
                        pmu_powkey_long_time = <1500>;
                        pmu_powkey_on_time = <1000>;
                        wakeup_rising;
                        wakeup_falling;
                };
regulator0: regulators{
                        reg_dcdc1: dcdc1 {
                                regulator-name = "axp858-dcdc1";
                                regulator-min-microvolt = <1500000>;
                                regulator-max-microvolt = <3400000>;
                                regulator-step-delay-us = <25>;
                                regulator-final-delay-us = <50>;
                                regulator-always-on;
                        };
reg_aldo1: aldo1 {
                                regulator-name = "axp858-aldo1";
                                regulator-min-microvolt = <700000>;
                                regulator-max-microvolt = <3300000>;
                                regulator-step-delay-us = <25>;
                                regulator-final-delay-us = <50>;
                                regulator-always-on;
                        };
reg_cldo2: cldo2 {
                                regulator-name = "axp858-cldo2";
                                regulator-min-microvolt = <700000>;
                                regulator-max-microvolt = <3v300000>;
                                regulator-step-delay-us = <25>;
                                regulator-final-delay-us = <50>;
                                regulator-always-on;
                        };
从以上PMIC的DTS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个电源都是有一个regulator-always-on的参数配置,这个表示该电源在内核启动后(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内核启动后,而不是处于一开始的BOOT阶段),该电源一直打开。那么在BOOT(U-BOOT)阶段,这个电源是否开呢?这个由6.2章节的sys_config.fex的配置来决定。
另外,我们还分别看到了这两个参数regulator-min-microvolt/regulator-max-microvolt,而这两个参数其实并不相等。regulator-min-microvolt = <700000>;这个参数表示的是该LDO输出的最小电压是0.7V,regulator-max-microvolt = <3v300000>;这个参数表示的是该LDO输出的最大电压是3.3V。那么具体该LDO输出的电压是多少呢?
这个电压的输出取决于sys_config.fex的配置。如果sys_config.fex中设定该LDO的电压是1.8V,那么该LDO输出的就是1.8V;
        如何决定电源的工作状态,这个取决于你的想要的工况。如果缺少regulator-always-on参数,那么LDO会有什么表现呢?
先提供结论:
结论1:缺少regulator-always-on参数,这路电源假如有特定驱动调用,那么特定驱动会对该电源进行控制,比如下面SDIO wifi的DTS中配置了两个参数
wlan_power    = "axp858-dcdc1";
wlan_io_regulator = "axp858-cldo2";
结论2:缺少regulator-always-on参数,这路电源假如没有驱动调用,那么该电源会关闭;关闭后,该电源供电的IO将不工作,这个调试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结论3:如果处理器某组GPIO要接收中断,那么这组电源必须一致开着,如果不开,那么该组IO就无法接受中断了。比如:我们本处使用了PC组的GPIO接受WIFI的中断,那么给PC组供电的ALDO1必须有regulator-always-on配置,保持电源一直供应;
a) 以下是DTS中SDIO WIFI配置
wlan:wlan {
                        compatible    = "allwinner,sunxi-wlan";
                        clocks        = <&clk_losc_out>;
                        pinctrl-0     = <&clk_losc_pins_a>;
                        pinctrl-names = "default";
                        wlan_busnum   = <0x1>;
                        wlan_power    = "axp858-dcdc1";
                        wlan_io_regulator = "axp858-cldo2";
                        wlan_regon    = <&pio PC  4 1 2 0 1>;
                        wlan_hostwake = <&pio PC  2 6 0xffffffff 0xffffffff 0>;
                        chip_en;
                        power_en;
                        status        = "okay";
                };
在以上SDIO WIFI的DTS中,我们看到如下两个参数,一个是wlan_power,一个是wlan_io_regulator。wlan_power实际上是WIFI模块的供电VBAT,而这个电源来自于 PMIC的DCDC1。wlan_io_regulator实际上是WIFI模块的供电的VDDIO,而这个电源来自于PMIC的CLDO2.
wlan_power    = "axp858-dcdc1";
wlan_io_regulator = "axp858-cldo2";
wifi模块的驱动中,会对这两个电源进行控制(具体如何控制,要看实际的驱动代码),假如这两个电源你不需要驱动进行控制,而是一直保持开着的状态(电源的dts中有regulator-always-on参数),那么你可以配置如下:
wlan_power;
wlan_io_regulator;

以上把DTS中电源的配置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不详或者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如果发现问题,欢迎交流!
9、如何根据您的硬件配置CPU功能管脚
   实现一个功能引脚的控制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开发过程之一,其中包含了引脚的配置,驱动的开发,应用的实现等等步骤,本节不具体分析每个部分的开发过程,而是以实例来讲解功能管脚的控制实现。
   实现一个功能引脚的控制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开发过程之一,其中包含了引脚的配置,驱动的开发,应用的实现等等步骤,本节不具体分析每个部分的开发过程,而是以实例来讲解功能管脚的控制实现。
9.1、设备树中GPIO输入、输出、中断的配置
GPIO: General-purpose input/output,通用的输入输出口,在嵌入式设备中是一个十
分重要的资源,可以通过它们输出高低电平或者通过它们读入引脚的状态-是高电平或是低电平。
T5封装大量的外设控制器,这些外设控制器与外部设备交户一般是通过控制GPIO来实现,而将GPIO被外设控制器使用我们称为复用(Alternate Function),给它们赋予了更多复杂的功能,如用户可以通过GPIO口和外部硬件进行数据交互(如UART),控制硬件工作(如LED、蜂鸣器等),读取硬件的工作状态信号(如中断信号)等。所以GPIO口的使用非常广泛。
以下通过一个简单的SPI扩展串口的案例进行说明,这个案例中包括了gpio的输出控制和gpio的中断控制。在没有开始软件阐述之前,先明确下spi-to-uart的原理图(采用wk2204方案),原理图如下:
通过原理图可以确认的知道,WK2204的中断信号是接了T5的PH9,WK2204的复位信号是接了T5处理器的PI6。首先我们要确认这两个信号是否可以满足应用?因为在T5处理器上不是所有的GPIO都支持中断。查看规格书<T5_Series_Datasheet_V1.3.pdf>,PH9的参数如下:

dts中引用一个GPIO要按照如下格式:
/*------i/o used--------
gpio = <&pio PH 4     1          2              0             1>;*/
/*                           i/o  fun  drv_lev    pull    val*/
/*
<fun>:0:input;1:output;6:int;
<pull>:是否使用上拉,0:不上下拉,1:上拉,2:下拉
<drv_level>:驱动能力(上下拉力度),可取值 0~3,越高驱动能越高。
<value>:io 的初始值。
*/
Spi-to-uart wk2204的dts如下:
/*spi-to-uart wk2204 driver,embfly */
                spi1: spi@05011000 {
                        pinctrl-0 = <&spi1_pins_a &spi1_pins_b>;
                        pinctrl-1 = <&spi1_pins_c>;
                        spi_slave_mode = <0>;
                        status = "okay";
                        /*wk2204 spi to 4uart,AHD-T507 V0.1,embly,22-11-22*/
                        spi_uart@0{
                                status = "okay";
                                pinctrl-0 = <&wk2xxx_int>;
                                compatible = "wkmic,wk2xxx_spi";
                                reg = <0x00>;
                                spi-max-frequency = <10000000>;
                                rst-gpio = <&pio PI 6 1 2 1 0>;/*Checked ,note by embfly*/
                                irq-gpio = <&pio PH 9 6 0xffffffff 0xffffffff 0>;                                                };
10、设备树中特定功能的gpio配置

1).开发板LCD资源重新分配实例
AHD-T507 开发板定义和实现的众多丰富的功能,但同时也占有了大量的管脚资源,如用户直接使用AHD-T507基础上进行设计开发,将需要对管脚进行重新定义和配置。下列就以将LCD复用管脚(LCD-D0)功能,可先查表了解管脚的复用功能。
6-3.LCD-D0管脚复用列表
AHD-T507开发板已经使用PD0两个管脚作为LVDS的数据信号管脚,管脚配置如下:
//kernel/linux-4.9/arch/arm64/boot/dts/sunxi/ sun50iw9p1-pinctrl-com.dtsi
如下dts文件中的allwinner,muxsel = <3>;表示使用的是PD0的function3;
allwinner,muxsel = <7>;表示使用的是关闭PD0功能;

lvds0_pins_a: lvds0@0 {
allwinner,pins = "PD0", "PD1", "PD2", "PD3", "PD4", "PD5", " PD8", "PD9", "PD6", "PD7";
allwinner,pname = "PD0", "PD1", "PD2", "PD3", "PD4", "PD5", "PD8", "PD9", "PD6", "PD7";
allwinner,function = "lvds0";
allwinner,muxsel = <3>;
allwinner,drive = <3>;
allwinner,pull = <0>;
};
lvds0_pins_b: lvds0@1 {
allwinner,pins = "PD0", "PD1", "PD2", "PD3", "PD4", "PD5", " PD8", "PD9", "PD6", "PD7";
allwinner,pname = "PD0", "PD1", "PD2", "PD3", "PD4", "PD5", "PD8", "PD9", "PD6", "PD7";
allwinner,function = "lvds0_suspend";
allwinner,muxsel = <7>;
allwinner,drive = <3>;
allwinner,pull = <0>;
};
以下的代码是7寸LVDS液晶屏的dts文件,我们看到lvds0_pins_a已经被dts文件调用,PD0的配置完毕。
//linux-4.9/arch/arm64/boot/dts/sunxi/ embfly-lcd-lvds-7-1024-600.dtsi
. . . &lcd0 {
lcd_used = <1>;
lcd_driver_name = "default_lcd";
lcd_backlight = <200>;
lcd_if = <3>;
lcd_x = <1024>;
lcd_y = <600>;
lcd_width = <150>;
lcd_height = <94>;
lcd_dclk_freq = <50>; // <70>
lcd_pwm_used = <1>;
lcd_pwm_ch = <0>;
lcd_pwm_freq = <50000>;
lcd_pwm_pol = <1>;
lcd_pwm_max_limit = <255>;
lcd_hbp = <160>;
lcd_ht = <1324>;
lcd_hspw = <116>;
cd_vbp = <24>;
lcd_vt = <629>;
lcd_vspw = <3>;
lcd_lvds_if = <0>;
lcd_lvds_colordepth = <0>;
lcd_lvds_mode = <0>;
lcd_frm = <0>;
lcd_hv_clk_phase = <0>;
lcd_hv_sync_polarity= <0>;
lcd_gamma_en = <0>;
lcd_bright_curve_en = <0>;
lcd_cmap_en = <0>;
lcd_fsync_en = <0>;
lcd_fsync_act_time = <1000>;
lcd_fsync_dis_time = <1000>;
lcd_fsync_pol = <0>;
deu_mode = <0>;
lcdgamma4iep = <22>;
smart_color = <90>;
lcd_pin_power = "bldo1";
lcd_power = "dc1sw";
//lcd_bl_en = <&pio PD 28 1 0 3 1>;
//lcd_gpio_0 = <&pio PH 4 1 0 3 1>;

pinctrl-0 = <&lvds0_pins_a>;
pinctrl-1 = <&lvds0_pins_b>;

当不使用此lcd0接口时,也可以将lcd设备树节点状态配置为禁用态“disabled”。
&lcd0 {
        status = "disabled";
};

网友A:
linux的话 还是玩的不够六,贵公司会提供技术支持么?而且资料是否够全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