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常见的滤波算法(C语言)

楼主(2023-02-23):
一阶滞后滤波法优点:
对周期性干扰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适用于波动频率较高的场合。
缺点:
相位滞后,灵敏度低;
滞后程度取决于a值大小;
不能消除滤波频率高于采样频率1/2的干扰信号。
/*
7、一阶滞后滤波法
为加块程序处理速度,假定基数 = 100  a = 0 ~ 100
*/

#define A 50

char value = 0;

char filter(void) {
    char new_value = 0;

    new_value = get_ad();
    return (100 - A) * value + a * new_value;
}

<div class="blockcode"><blockquote>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
说明:
是对递推平均滤波法的改进,即不同时刻的数据加以不同的权;
通常是,越接近现时刻的数据,权取得越大。
给予新采样值的权系数越大,则灵敏度越高,但信号平滑度越低。
优点:
适用于有较大纯滞后时间常数的对象,和采样周期较短的系统。
缺点:
对于纯滞后时间常数较小、采样周期较长、变化缓慢的信号;
不能迅速反应系统当前所受干扰的严重程度,滤波效果差。
/*
8、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
coe数组为加权系数表
*/
#define N 12

char coe[N]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har sum_coe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char filter(void) {
char i = 0;
char value_buf[N];
int sum = 0;

for(i = 0; i < N; i++) {
value_buf[i] = get_ad();
delay();
}
for(i = 0; i < N; i++) {
sum += value_buf[i] * coe[i];
}
return (char)(sum / sum_coe);
}

楼主:
一、限幅滤波法优点: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脉冲干扰。
缺点:
无法抑制那种周期性的干扰,且平滑度差。
/*1、限幅滤波A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value为有效值,new_value为当前采样值
滤波程序返回有效的实际值
*/
#define A 10
char value

char filter(void) {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if((new_value - value > A) || (value - new_value > A)) {
        return value;
    } else {
        return new_value;
    }
}

二、中位值滤波法优点: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波动干扰;
对温度、液位等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良好的滤波效果。
缺点:
对流量,速度等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
2、中位值滤波法
N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排序采用冒泡法
*/
#define N 11

char filter(void) {
    char value_buf[N];
    char i, j, temp;
    for(i = 0; i < N; i++) {
        value_buf[i] = get_ad();
        delay();
    }
    for(j = 0; j < N - 1; j++) {
        for(i = 0; i < N - j; i++) {
            if(value_buf[i] > value_buf[i + 1]) {
                temp = value_buf[i];
                value_buf[i] = value_buf[i + 1];
                value_buf[i + 1] = temp;
            }
        }
    }
    return value_buf[(N - 1) / 2];
}

三、算数平均滤波法说明:
连续取N个采样值进行算术平均运算。
优点:
试用于对一般具有随机干扰的信号进行滤波。
这种信号的特点是有一个平均值,信号在某一数值范围附近上下波动。
缺点:
对于测量速度较慢或要求数据计算较快的实时控制不适用
/*
3、算数平均滤波法
*/
#define N 11

char filter(void) {
    int sum = 0, i = 0;
    for(i = 0; i < N; i++) {
        sum += get_ad();
        delay();
    }
    return (char)(sum / N);
}

四、递推平均滤波法说明:
把连续N个采样值看成一个队列,队列长度固定为N;
每次采样到一个新数据放入队尾,并扔掉队首的一次数据。把队列中的N各数据进行平均运算,即获得新的滤波结果
优点:
对周期性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平滑度高; 适用于高频振荡的系统。
缺点:
灵敏度低;
对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的抑制作用较差,不适于脉冲干扰较严重的场合 不适合用于开关电源电路。
/*
4、递推平均滤波法
*/
#define N 12

char value_buf[N];
char i = 0;

char filter(void) {
    char count = 0;
    int sum = 0;

    value_buf[i++] = get_ad();
    if(i == N) {
        i = 0;    //先进先出
    }
    for(count = 0; count < N; count++) {
        sum += value_buf[count];
    }
    return (char)(sum / N);
}

五、中位值平均滤波法说明:
采一组队列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
优点:
融合了两种滤波的优点。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有其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对周期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平滑度高,适于高频振荡的系统。
缺点:
测量速度慢。
/*
5、中位值平均滤波法
*/
#define N 12

char filter(void) {
    char i = 0, j = 0, temp = 0;
    char value_buf[N];
    int sum = 0;

    for(i = 0; i < N; i++){
        value_buf[i] = get_ad();
        delay();
    }

    for(j = 0; j < N - 1; j++) {
        for(i = 0; i < N - j; i++) {
            if(value_buf[i] > value_buf[i + 1]) {
                temp = value_buf[i];
                value_buf[i] = value_buf[i + 1];
                value_buf[i + 1] = temp;
            }
        }
    }
    for(i = 1; i < N - 1; i++) {
        sum += value_buf[i];
    }
    return (char)(sum / (N - 2));
}

网友A:
有没有没有缺点的滤波算法

网友B:
老铁,滤波的具体算法原理清晰讲解的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