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DE仿真下载时,仿真器类型选择哪个

楼主(2023-02-23):
使用IDE仿真下载时,仿真器类型选择哪个

网友A:
看你用哪个仿真器了

网友B:
IDE选择哪个仿真器,那要看你实际用的什么仿真器,用的jlink就选jlink用的dlink就选dlink,对应起来。

网友C:
我一般使用的是jlink来进行调试的。

网友D:
那要看你自己用的什么仿真器

网友E:
可以使用jlink下载的吧。

网友F:
开发板不是自带下载器的

网友G:
好像可以使用stllink下载的

网友H:
国民技术支持很多的下载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