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分析

楼主(2023-02-23):
运放的输入端接的是蓄电池,电路中的C3和C4这个没作用吧?直流不是没办法通过?

@sjnh :意思是电池电压降低?比如12V突然大电流降低到7V,那这个变化也是直流信号吧?也没办法检测这个变化的电压吧?
“直流不是没办法通过”,那就是测交流(电池电压突变),有可能用这个估算电池内阻等

网友A:
Vcc_test接的是什么信号?这里运放肯定是放大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_test接的是什么信号?这里运放肯定是放大作用。

接的是汽车电池的正极,这个是用来测 汽车电池ACC功能的,汽车电池不是直流电吗?这个加了电容还能测电池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的是汽车电池的正极,这个是用来测 汽车电池ACC功能的,汽车电池不是直流电吗?这个加了电容还能测电池 ...

很多人没有真正搞懂电容的工作原理,也没有搞懂什么叫直流的概念,只记住了隔直流这个结论,所以遇到电容,分析电路就困难重重。

1. 直流电路中如果电压出现波动,那么波动的部分就是交流!
2. 当电容串接在直流回路中,如果直流电压发生波动,这个波动是能够被电容传递的。
3. 即使在交流电路中,虽然只分析交流信号,但是这个交流信号通常也是叠加在直流偏压上的,只是计算的时候,这个直流量被消掉了,不起作用而已。

基础扎实很重要
感谢,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C:
第二级运放取的是第一级中的脉冲波动而不是直流信号,看第二级的放大倍数就知道了,因此需要电容C3。C4后面电路不知无法分析,但猜测电路基本差不多,因此也不建议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没有真正搞懂电容的工作原理,也没有搞懂什么叫直流的概念,只记住了隔直流这个结论,所以遇到电容 ...

醍醐灌顶

网友D:
高手在民间

网友E:
可能是测量电池内阻,做失效预警。

网友F:
感觉第二级应该是个采样电路,对于纹波有个选择性的采样,楼主说的直流不能通过那就是交流能通过啊,纹波能过。

网友A:
第一个运放放大系数1.1乘以1/11后就是0.1Vi,通过C3去掉直流分量,第二个运放放大系数是100,合到一起就是10Vi,当然放大的是交流信号,电路不全,无法知道具体是哪个交流信号,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G:
直流电压一点纹波都没有,则电容不会有电流,但是一旦有波动,则电容之后就是波动的部分,隔直就是这样来的。

楼主:
在问下,这种小信号测试电路 在PCB上布局布线有什么要求?我同事说布线不好弱的检测信号都会被电源噪声覆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