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变量(对象)的初始化

楼主(2023-02-23):
智能指针初始化,例如:

  1. std::shared_ptr < EMMonitor::MonitorListener > event

楼主:
初始化:
首先,因为上面的类型是纯虚类,所以需要定义一个派生类:

class mMonitorListener : public EMMonitor::MonitorListener{
public:
                void onMonitorEvent(MonitorItem& item) override;
};

void mMonitorListener::onMonitorEvent(MonitorItem& item)
{

}

楼主:
这样,上面的event可以被初始化为:

  1. std::shared_ptr <mMonitorListener>(new mMonitorListener)

楼主:
  1. std::shared_ptr < nobo::infra::sm::FunctionGroupConfig > gfg;

  2. gfg=std::shared_ptr < nobo::infra::sm::FunctionGroupConfig >(new nobo::infra::sm::FunctionGroupConf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