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农业机械设备语音提示芯片,音效ic选型——NV040C

楼主(2023-02-23):
农民一般文化程度都不高,在农业机械使用上只强调农机具备基本的简单功能即可,农业机械也是属于大型危险机械中的一种,除了操作者前方可能会有视线盲区之外,是故障的时候不知道故障情况等,很容易造成安全事故。
NV040C语音芯片农业机械设备上的应用:
为了更方便农民使用,工程师在农业机械上置入语音芯片实现语音提示功能,让机械设备也变得更加智能化与人性化。
农业机械设备语音芯片NV040C
NV040C语音芯片是支持一组PWM输出口,可以直推0.5w喇叭,内置LVR复位、内阻频率振动器(最大仅+-1%的误差),无需外接电阻,可以和MASK掩膜无缝对接的多种按键触发方式、以及主控MCU一线串口控制方式并且支持220段声音、44100采样率的8脚语音芯片。
NV040C语音芯片的功能特点:
★ PWM输出器可直推0.5W喇叭,支持13bit的DAC输出,可外接功放;
★ 支持8级音量调节,支持循环播放等多种功能;
★ 灵活放音操作,最多可播放220个语音组合;
★ 音质优美,性能稳定,物美价廉,静态电流小于2uA;
★ 内置LVR自复位电路,保证芯片正常工作;
★ 支持4和弦MIDI播放,音质非常优美;
★ 外围电路简单,仅需一耦合电容;
★ 工作电压范围:SOP8的2V~4.5V;SSOP20的是2V~5.5V;
★ IO口丰富,内置MCU,可以定制各种特殊功能;
NV040C语音芯片封装管脚图及对应表:
NV040C语音芯片的电路参考图:
NV040C语音芯片的控制方式:
NV040C语音芯片具有丰富的控制方式。它分为按键控制模组和MCU一线串口控制模式。其中按键控制模组分为ON/OFF控制、脉冲可重复触发、脉冲不可重复触发、电平保持触发、电平非保持触发、DOWN下一首、随机段触发。当1口被分配为MCU一线触发时,不能同时作为按键来触发。
①按键控制模组
按键控制模式:所定义的管脚可以直接触发芯片放音,即每一个管脚可控制播放一段语音。每个开关的触发方式可单独设置,按键控制模式的防抖动时间为17ms。
②端口分配
按键模式-低电平触发
①按键播放
1. 电平(按键)可打断
2. 电平(按键)不可打断
3. 电平(按键)保持可循环
4.电平(按键)保持不循环
上电播放:1.上电播放一次2.上电循环播放
②按键播放
电平可打断:按下按键播放语音,语音正在播放时当再次按下按键将重新开始重新播放。
电平不可打断:按下按键播放语音,语音正在播放时当再次按下按键,语音继续播放
上一段直到完毕,不理会按键操作,只有当语音播放完毕后按键在起作用。
电平保持循环:按键一直按下(电平一直触发),语音将保持循环播放。
电平保持不循环:按键一直按下(电平一直触发),语音播放一次后将停止播放。
上电播放一次:通电后,语音将会播放一次,然后停止。
上电播放循环:通电后,语音将会一直循环播放。
注:管脚123都可接按键,用不到的管脚可以直接悬空。
MCU二线串口触发
MCU二线串口控制是指主控MCU通过DATA数据线来控制任意一段语音的触发播放及停止。时序采用下列时序。
① 端口的分配
②数据与语音的对应关系
可支持223段声音以及命令的发送。语音地址发送和命令发送格式是一样的,发送之间相互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