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用MM32F0010做从机时,spi通信出错

楼主(2023-02-23):
用MM32做从机spi通信时出错,传输一共是5个数据从第一个数据的第一个bit位就会丢失,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求解答

楼主:
#define SPI       SPI1

#define SPI_MOSI_BUSCLK                RCC_AHBENR_GPIOA
#define SPI_MOSI_PIN                        GPIO_Pin_9
#define SPI_MOSI_PORT                    GPIOA
#define SPI_MOSI_AFSOURCE          GPIO_PinSource9
#define SPI_MOSI_AFMODE               GPIO_AF_0

#define SPI_NSS_BUSCLK                  RCC_AHBENR_GPIOA
#define SPI_NSS_PIN                          GPIO_Pin_0
#define SPI_NSS_PORT                      GPIOA
#define SPI_NSS_AFSOURCE            GPIO_PinSource15
#define SPI_NSS_AFMODE                 GPIO_AF_0

#define SPI_MISO_BUSCLK                RCC_AHBENR_GPIOA
#define SPI_MISO_PIN                        GPIO_Pin_10
#define SPI_MISO_PORT                    GPIOA
#define SPI_MISO_AFSOURCE          GPIO_PinSource10
#define SPI_MISO_AFMODE              GPIO_AF_0

#define SPI_SCK_BUSCLK                 RCC_AHBENR_GPIOA
#define SPI_SCK_PIN                         GPIO_Pin_8
#define SPI_SCK_PORT                     GPIOA
#define SPI_SCK_AFSOURCE           GPIO_PinSource8
#define SPI_SCK_AFMODE                GPIO_AF_0

static void SPI1_NVIC_Init(void)
{
      /* 串口中断初始化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SPI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SPI1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串口端口初始化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ENR_GPIOA,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spi_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_NSS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PI_NSS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spi1_sc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_SCK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FLOATING;
      GPIO_Init(SPI_SCK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spi1_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_MOSI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PI_MOSI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spi1_mis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_MIS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PI_MIS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SPI_MOSI_PORT, SPI_MOSI_AFSOURCE, SPI_MOSI_AFMODE);
      GPIO_PinAFConfig(SPI_NSS_PORT, SPI_NSS_AFSOURCE, SPI_NSS_AFMODE);
      GPIO_PinAFConfig(SPI_MISO_PORT, SPI_MISO_AFSOURCE, SPI_MISO_AFMODE);
      GPIO_PinAFConfig(SPI_SCK_PORT, SPI_SCK_AFSOURCE, SPI_SCK_AFMODE);
}

static void SPI1_Config(unsigned short spi_baud_div)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SPI_StructInit(&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ENR_SPI1,ENABLE);

      /* Slave Mode */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Width = 8;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Hard;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TypeDef)spi_baud_div;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PI_ &SPI_InitStructure);

      SPI_SlaveAdjust(SPI, SPI_SlaveAdjust_FAST);
      SPI_CSInternalSelected(SPI, ENABLE);

      /* Enable SPI2 RXEN interrupt */
      SPI_ITConfig(SPI, SPI_IT_RX, ENABLE);
      SPI_BiDirectionalLineConfig(SPI, SPI_Direction_Rx);
      SPI_BiDirectionalLineConfig(SPI, SPI_Direction_Tx);
      SPI_Cmd(SPI, ENABLE);
}

void SPI_Config(unsigned short spi_baud_div)
{
      SPI1_GPIO_Config();
      SPI1_Config(spi_baud_div);
      SPI1_NVIC_Init();
}

void SPI_Send(Use_Typedef *UserTick)
{
      uint8 i, sd[5] = {0xAA, 0, 0, 0, 0xEE};

      sd[1] = UserTick->AdcValue[UserTick->pNum][0];
      sd[2] = UserTick->AdcValue[UserTick->pNum][1] >> 8;
      sd[3] = UserTick->AdcValue[UserTick->pNum][1];

      for(i = 0; i < 5; i++)
      {
         SPI_SendData(SPI, sd[ i ]);
      }
}

楼主:
SPI的相关代码在这里。
用示波器检测波形,与接收情况一致。
硬件上应该是没问题。但接收就是出错。
好疑惑

网友A: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模式的spi通讯模式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SPI的相关代码在这里。
用示波器检测波形,与接收情况一致。
硬件上应该是没问题。但接收就是出错。

把两个电路板换一下  就是接收和发送调换试试看

网友C:
接收端使用的是什么方式进行接收数据的呢

网友D:
其他四个数据有没有丢失bit的现象呢

网友E:
每帧数据发送的时间间隔加长一点试试看

网友F:
发送数据的波形符合spi的通讯协议吗

网友G:
spi通讯用的什么模式?

网友H:
调换下接收和发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