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使用JLINK编程器下载MM32F0010芯片的程序时,出现FLASH下载失败问题

楼主(2023-02-24):
最近在学习使用灵动微的MM32F0010芯片,编译程序正常,没有错误,使用JLINK编程器下载程序,在下载例程时,出现Flash下载失败问题,显示为“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0"",我自己无法找出问题所在,希望各位大老们给于指导。

楼主:
从头自查了下程序的初始化部分,发现自己将PA14/SWDCLK功能设置为IO口,并且初始化输出低电平,结果就是程序一旦烧录,想二次烧录时就找不到芯片了,就连恢复出厂设置都不行,只能更换芯片!

网友A:
是不是芯片上锁了

网友B:
用SDW烧写试试

网友C:
这种提示一般都是算法选择错了

网友D:
你用keil操作的么?还是jflash啊?

网友E:
看你第二段说的,我知道了,就是你SWD锁上了

网友F:
你可以用串口烧录的方式解锁就好了

网友G:
一般这种情况就是锁死,用jlink,然后把RST接上,就好了,多试几次

网友H:
SWD锁上了

网友I:
这个属实是误操作了,不太建议复用SWD接口哦

网友J:
你设置IO干啥啊?MCU那么多IO呢,你用哪个不行啊,哈哈

网友K:
锁了,属实需要换芯片了,但是你需要把复用IO这块去掉,不然烧一个锁一个

网友L:
下载失败就按住复位,然后下载的同时,宋掉复位试试

网友M:
不要用SWD的复用功能,或者真要用,就开机的时候加几秒的delay吧,也许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