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5的多串口扩展模块设计

楼主(2023-02-23):
GD32F305的多串口扩展模块设计

网友A:
原理上很简单  估计外设多了 就得跑系统了

网友B:
串口这里没有外扩相应的通讯芯片是吗

网友C:
这个方案里边的中断函数里边有好多判断啊

网友D:
一般情况下 缓冲是不会满的 这个只是一个预防措施是吗

网友E:
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处理数据的速度会比发送数据慢呢

网友F:
一个芯片 我们真正能同时使用的串口数量有时候并不是它本身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