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开发单片机项目,可以找ChatGPT做你的助手

楼主:
#每日话题#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近日ChatGPT悄然火爆,于是我想,能否帮我学习单片机开发呢,或者作为一个可以沟通的助手?
于是我进行了尝试。

因为ChatGPT的数据库为2021年之前的,所以更新的内容它可能不知道。

这代码看起来很规整,应该是没问题的。

仔细看,它在这个例子使用的是xc.h作为头文件,所以它并非真的能理解你说的什么,没能彻底完成上下文的关联。
但是它知道写注释,也许它数据库获取的资料都是写了注释的,而给出的两个示例,一个注释采用的中文,一个采用的英文,所以ChatGPT其实
不能真的算人工智能,它没有理解它输出的内容,只是看着像是很懂的样子。

#include <xc.h>
#define LED G0 // Change to your LED pin
#define KN G4 // Change to your button pin

unsigned char freq = 1; // Initial frequency

void main (void){
    TRISIO = 0b00010000; // Set LED pin and button pin as output

    while(1){
        if(GPIObits.KN == 0){
            freq++; // Increase frequency
            if(freq > 10)
                freq = 1; // Reset frequency when it is larger than 10
        }
        GPO= LED; // Turn on the LED
        __delay_ms(1000/freq); // Calculate interval based on current frequency
        GPO= 0; // Set all output pins to low
        __delay_ms(1000/freq); // Calculate interval based on current frequency
    }
}
看,我刚说了它不懂,它貌似又懂我在说什么,它能成为我的好帮手吗?
你期待尽快使用上吗?
(它似乎每次都要连带上次你的提问,这是在Visual Studio code里使用的情况)

楼主(2023-02-23):
之后我又对GPT进行了提问。
问题:请使用中文给我介绍一下Atemga328P
ChatGPT:
Atemga328P是一款高性能8位微控制器,它采用CMOS技术和PDIP的40引脚封装,可支持32K字的Flash and 2K SRAM数据存储,在运行时也可以支持1.8V带宽。Atmel系列产品占据全球微控制器市场的50%以上。Atmel 328P集成了两个独立10位模拟数据转换器(ADC)、四个双向比较放大器(CMP);另外,还包括USART、IIC、SPI 接口以及PWM、TMRx定时器、WDT等特性,可以满足更多应用需求,如可替代MCS-51制作可编程、音箱播放器、USB外接件、GB游戏精灵等多种电子产品。此外,Atmega328P还具有复杂的中断控制、内部EEPROM以及16MIPS的CPU速率。
问题:GRBL了解吗?
ChatGPT:
Atmega328P 是一款低功率、低成本的 8 位微控制器,由Atmel公司推出。它采用 AVR 单片机架构,它拥有 32KB 的 Flash存储器,2KB RAM 内存,512 bytes EEPROM 内存 ,14 个 IO 口,和 6 个外设(3 个ADC 计算器、1 个USART 串口收发器 、1 个 SPI 多通道传输介质、1 个TWI(I2C) 总线介质 、1 个Timer/Counter 和 1 个 8 位看门狗),工作频率可以在 1MHz ~ 20MHz 之间,包含具有内置外部时钟 OSC2 和 OSC1 (可选择内部 RC 和外部时钟),低功耗复位功能,Power-on Reset(POR),内部振荡器,温度传感器 等功能。

GRBL 是一款开源的 CNC 控制固件,可以使用 Arduino 单板板运行 GRBLE。 GRBL 支持从 Gcode 命令及即点即动的手动控制操作,可以调整雕刻机的所有参数,也可以跟随雕刻机驱动器设置确保运行平稳。 GRBL 支持外部 PWM 调速,支持步进电机驱动(步进电机驱动器),也支持细分步进,支持光学限位开关,实现了特定精度及速度要求等。
问题:G code给我介绍一下如何使用
ChatGPT:
Atmega328P是一款基于AVR单片机的AVR系列微控制器,它具有高性能、低功耗以及8位精度,可应用于各种可编程系统中。它具有处理、记忆、通信和输入/输出功能,可以在小尺寸嵌入式应用中使用。

GRBL是一款被广泛应用于CNC雕刻机的驱动程序,它可以将G代码编程语言作为输入,然后把这些命令转发给CNC机床进行处理。它可以运行在Arduino,GRBL Shield,Rambo或SmoothieBoard等微控制器上。

G代码是一种CNC(数控机床)编程语言,用于在CNC机床上控制机械部件的移动。G代码可以控制运动,包括行程,车速和半径,还可以控制刀具加工时的运行速度(即转速)和行程。使用G代码,用户可以使用CAD/CAM软件编写特定的G代码文件,然后下载它到CNC机床控制系统,以编程形式控制机械动作。

网友A(点评):
这是抢饭碗的节奏啊

网友B:
是网页版?要不要翻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网页版?要不要翻才能用

我用的不是网页版,是API接口版本的,在VSC里安装插件,输入你的KEY。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不是网页版,是API接口版本的,在VSC里安装插件,输入你的KEY。

有教程吗、?

网友D:
https://www.gpt87.com/
这个免费ChatGPT API接口的网站,不知道还能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gpt87.com/
这个免费ChatGPT API接口的网站,不知道还能不能用了。

可以用,非常感谢。

网友E:
代替人工选型的日子快要到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代替人工选型的日子快要到来了

是的,如果把所有厂家的芯片和特点输入这个套系统,选型真的非常方便,如果价格再放进去,直接能给你推荐最优方案。

网友F:
刚我还看了一个帖子说是用ChatGPT生成的代码 这么智能了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如果把所有厂家的芯片和特点输入这个套系统,选型真的非常方便,如果价格再放进去,直接能给你推荐 ...

它发展的太快了 就跟火箭似的  我还不知道他是什么的时候,他已经全面了解我了

网友H:
楼主好前沿啊  能推荐一下在哪里可以下载吗 需要说明书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之后我又对GPT进行了提问。
问题:请使用中文给我介绍一下Atemga328P
ChatGPT:

啊 还不会用啊 怎么提问呢 这个是一个app还是一个什么啊

网友J:
首先你的学会科学上网。主要就是这个比较麻烦

网友K:
这个需要科学上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