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开发板用那种供电方式最合理?根据需求选择。

楼主(2023-02-23):
电源的选择
          当我们玩一玩开发板就会发现,单单只用下载线通过电脑供电,非常的不方便,而且有些情况开发板下载端口电源的容量也是不够使用的,那就需要格外供电。可是你真的了解供电方式吗?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开发板使用过程中的几种供电方式以及优缺点。

1电脑通过下载线供电,优点是在无需大电流电源使用时方便反复下载程序测试过程中使用无需另外接入其他电源。缺点就是不够便携不可移动,比如你想做个智能小车是不行的。

2外接4块1.5伏电池串联的电池盒,给开发板供电方式供电,优点安全,便携可移动。
缺点就是电量较低不适合耗电量大的设备使用,因为开发板供电端口电压为7-12伏,电池电压下降后开发板很可能无法供电。应用局限。

3采用9伏方块电池供电,它储存的电能要比1.5伏四块电池串联所提供的电能更充沛,而且很多9V电池都是可充电的可以反复利用。缺点是充电不方便,需要拆卸充电,充完电再装回。电能能量一般。
4充电宝供电,可以进行大电流供电,相对比较方便,
缺点很多充电宝带有低电流保护功能,当我们的开发板待机过程中会充电宝会自动断电,当我们再次使用时还需要重新插拔开发板,或者按动充电宝开关

5采用自制电池组并配备完整的充放电模块给开发板供电,优点电量足够而且根据需求可以扩大电池组容量,而且充电方便无需拆卸电池,缺点成本较高,对于电子知识需要丰富,要会组装电池组进行电池焊接保护板连接等工作,非专业人员会有短路起火等危险,适合经验丰富的电子人员使用。

      电源选择要根据现实情况选择所需要的电源,比如你还在调试程序,只是点亮简单的LED灯那就直接用电脑连接开发板下载过程中使用,无需另外添加电源;如果你要做机械臂通过单片机控制驱动舵机时,而且机械臂在无需移动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交流220伏转7-12伏变压器或者桌面电源进行供电。如果你想做智能小车,那你最好选择电池组供电,因为小车电源要保证可移动性,电能充沛。如果你是给小学生使用,为了安全考虑那就选择6伏电池盒或者9伏方块电池给开发板供电。安全最重要。
        电---能可以给用电设备提供工作所需的能量,如果能量提供不足或者提供的有问题很可能造成你所编写的程序与你想玩看到的效果完全不一致,影响你的判断,你会认为你的编程出现了问题,比如说当你在驱动舵机时舵机很可能因为开发板提供的电源不足导致运动角度及速度方面发生改变,又或者当你驱动RGB灯带时如果不外接电源单单靠开发板自带电源是无法给灯带驱动起来工作的。这里还有件事值得注意就是开发板控制驱动的模块比如rgb灯带或者舵机时有外接电源情况时,一定要记住电源共地也就是gnd与gng相连这样外接设备才能听话。
开发板供电方式你的选择是最合适的吗?

网友A:
USB Type-C供电方便一些,这样可以和大多数电子产品共用一个电源适配器。

嗯嗯,目前最通用的。

网友B:
看产品把,现在电子产品电脑手机都是type-c了,低功耗便携式的也有电池供电的,比如家用血糖仪,还有体重秤。

嗯嗯,那个都得大神才能做出来

网友C:
电源选择也是玩开发板的关键一步

网友D:
这个还是看产品的应用场景来定更为合适

说的对

网友E:
我用18650电池组,锂电钻电池供电

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