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函数指针的定义方式

楼主(2023-02-23):
定义一个函数指针
在 C 语言中,可以使用 typedef 关键字定义函数指针。以下是定义一个接收两个整型参数并返回整型值的函数指针示例:
  1. typedef int(*FuncPtr)(int, int);
定义完该函数指针之后,可以使用它来代表相应类型的函数,例如:
int Sum(int a, int b) {
    return a + b;
}

FuncPtr ptr = Sum;
int result = ptr(2, 3);  // result = 5

网友A:
typedef  返回类型 (*函数指针类型名)(参数类型列表);
总结的到位不

网友B:
利用typdef 为一个函数指针类型重命名

网友C:
函数指针和指针函数经常搞混

网友D:
函数指针和指针函数本质区别就是后俩个字

网友E:
typedef是在计算机编程语言中用来为复杂的声明定义简单的别名

网友F:
typedef 关键字定义相当于取了个别名

网友G:
typedef的功能是定义新的类型

网友:
我都是避免使用我不会的。

网友H:
typedef是给数据类型起别名的

网友I:
开发的时候,用指针的时候会有很多

网友J:
有很多都不用自己定义的,除非调用,用的指针能多点

网友K:
其实能不用指针就不要用,因为很容易会程序跑飞的

网友L:
这种指针还算简单吧,就用的还挺方便的

网友M:
感觉C语言之中,就数组和指针是两大难点

网友N:
看两遍C语言的书籍也是可以的,也能学会

网友O:
用指针的时候,还需要知道堆栈使用情况吧,是不?

网友P:
楼主这个说明写的很清晰明了的

网友Q:
指针挺难学的,有些时候应用我是能避免就避免

网友Q:
挺好,又让我多了个知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