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啥要diy

楼主(2023-02-23):
其实有os的系统, 开发几乎不debug, 因为日志能够还原过去. 但是,可能好多人不习惯打很详细的debug日志.

串口是个好东西, 几乎每个单片机都配备了. 所以用于采集日志很好. 但是现在的新电脑都不带串口了. diy一个usb转多串口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我建议大家把stlink之类板子自带的串口用起来. 这就是上图的硬件层.  串口有个缺点, usb拔下来就断开了. 要手动打开. 否则漏采集日志.

常用的做法是轮询看看有没有上次的串口,如果有就打开.
如果自己做usb转串口的话, 可以用hid做一个串口, 可以打包多个串口数据一起发送. 我记得hid有插入通知.

楼主:
驱动层一般是通用串口和hid都是免驱的.很少人愿意自己再装一个驱动了.

功能层一般就是文本, 如果数据量大,可以压缩和解压缩. 比如用模板, 把日志里的变量重新打印一下.  类似printf放到电脑端执行. 日志就打印模板编号和变量的值.
还有一些人需要图形, 比如pid之类的图. 有一定的二维绘图即可.

这几年搞互联网,日志看的很多. 有几个易用的功能
要给日志加上时间戳, 这样能知道什么时候,打印的日志. 方便找.
有了时间, 存储一星期的日志, 就没有困难了. 查找的时候, 可以看看改动代码之后日志的变化. 也能知道bug是否真的fix了.
文本搜索实际很重要,就是一个过滤.把你不想看的日志过滤掉.然后就能更清晰的显示你要看到的东西.
通用的方案是elk, 三个java的工程,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配起来用.
如果把提测设备日志都采集到公司的服务器上, 有问题就能更快的找到办法. 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A:
因为热爱,所以di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热爱,所以diy

自己做工具. 是人的特点

网友B:
DIY,可以学习计数,做产品,做工具,做的东西其功能可以随心所欲,坏了可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可以学习计数,做产品,做工具,做的东西其功能可以随心所欲,坏了可以修。 ...

坏了可以修。对啊...这个很舒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坏了可以修。对啊...这个很舒服

以前买过2个示波表,按键操作很不顺手,并且一旦有问题,只能扔了。自己做吧,功能随意,坏了分分钟修好。
还要数控电源、可调开关电源、高精度电压表、电流表、信号发生器、脉冲发生器、LCR表。。。等等一堆,都自己做,体积小,出门一般电脑包带上几个,必带的有便携示波器、数控电源、下载工作、便携万用表(这个是买的)、信号发生器,各种线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买过2个示波表,按键操作很不顺手,并且一旦有问题,只能扔了。自己做吧,功能随意,坏了分分钟修好 ...

拿出来卖卖

网友B:
赚不了几个钱,还一堆菜鸟要售后,搞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赚不了几个钱,还一堆菜鸟要售后,搞死人。

开源就不用售后了.自己买自己焊接. 不能用不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源就不用售后了.自己买自己焊接. 不能用不管

看 不懂代码,看不懂电路,不会调试,就会经常的联系,问七问八,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