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应用方案] RD8G403的基本使用

楼主(2023-02-24):
#申请原创#

年前购置了一批新定义出品的RD8G403芯片,见图1所示。
该芯片采用宽电压设计,其电压范围在2.4V~5.5V之间,工作温度在-40 ~ 85℃间。其内核是超高速的 1T 8051,配有16 KB的Flash ROM,可重复写入1万次。其内部的EEPROM为128 字节,可重复写入 10 万次及10 年以上的保存寿命。
图1 芯片形式

由于其封装方式并非是直插式的,故很难再洞洞板上来进行使用。随后通过购置20PIN的转接板才解决了芯片焊接的问题,见图2所示。尽管有了转接板,但在焊接时还是要十分小心的,由于引脚间的间距比较小,极易造成引脚间的粘连。
图2 转接板

RD8G403共有20个引脚,其引脚排列见图3所示。
图3 引脚排列

在下载工具方面,所用的是新定义的RD LINK PRO,见图4所示。
4 下载工具

RD LINK PRO与芯片的连接关系为:
VDD---- VDD(引脚9)
DIO----P2.0(引脚8)
CLK----P1.1(引脚18)

VSS---- VSS(引脚7)
图5 连接关系

下载所用的软件为RD Programming Tool v1.20,其界面如图6所示。
在连接下载工具的情况下,会见到已连接的提示信息。

相应的设置内容按图所示即可,所下载的程序通过点击“载入”按键来选取,并通过点击“自动”按键来完成下载。
图6 下载界面

在完成下载后,会给出“校验完成数据相同”的提示,见图7所示。
图7 完成下载

为了便于用户的学习和测试,厂家提供一个名为RD8G403X_Demo_Code.rar的项目工程压缩文件,通过编译可生成测试用的HEX目标文件。
该工程的主程序如下:
void main(void)
{
        IO_Init();
        WDTCON |= 0x10;
        OPERCON = 0X0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witch(Test)
        {
                case 0: BTM_Test();
                break;
                case 1: EXTI_Test();
                break;
                case 2: Timer_Test();
                break;
                case 3: PWM_Test();
                break;
                case 4: Uart0_Test();
                break;
                case 5: SSI_Test();
                break;
                case 6: ADC_Test();
                break;
                case 7: IAP_Test(0x1fff,IapROM);
                break;
                default:
                break;
        }
}

由此可知,它提供了8个测试功能,而具体的功能选择,则是通过定义Test的值来调用的,其形式为:
#define Test  5

那么问题来了,焊有芯片的转接板是否能构成一个最小系统来使用呢?
回答是肯定的,那它又是如何来实现的呢?

实现是因为在RD8G403的内部配有一个振荡频率可调的高精度HRC及晶体振荡电路,用户可通过选取以作为系统时钟来使用,故可免去常规的外置晶体振荡电路。
这振荡频率又如何来设置呢?
可在工具软件KEIL中,通过Option操作中的Utilities选项卡来进行,见图8所示。

在点击“Settings”按键后,就会弹出图9所示的界面,从中可加以选取。
图8  Utilities选项卡

图9  Driver界面

那么又该如何进行复位呢?
在RD8G403芯片上配有复位引脚RST,因此同时它又可以I/O的身份来使用,那该如何控制呢?
这主要是因为在RD8G403的内部配有一个低电压复位电路,且复位的门限电压有4种,即4.3V、3.7V、2.9V及2.3V。

通过图9的界面,就可设置引脚P1.7是作RST还是I/O口来使用,以及复位的电压又是那一种,参见图10所示。
图10 复位设置

当P1.7作为RST引脚来使用时,在上电时即可完成复位操作。而在外部添加复位按键的情况下,则可在施加一定宽度脉冲信号时实现复位。

综上所述,尽管在外部没有配置晶振电路和复位按键的情况下,单单一个焊有RD8G403芯片的转接板也是能够构成一个最小系统的。

为了更直观地观察效果,仅使用函数IO_Init()进行了测试。经测试P1口的各引脚均能点亮外观的LED模块,见图11所示。
而其它的P0口和P2口,则均无法点亮LED模块。

这由函数IO_Init()可看出其原因,其内容如下:
void IO_Init(void)
{
        P0CON = 0x00;  //设置P0为高阻输入模式
        P0PH  = 0x00;
        P1CON = 0x00;  //设置P1为高阻上拉输入模式
        P1PH  = 0xFF;
        P2CON = 0xFF;  //设置P2为推挽输出模式
        P2PH  = 0x00;
}

图11 测试效果

有了RD8G403的使用基础,再为其添加相应的外设就可极大地拓展其应用方向。

详略得当介绍新定义RD8G403开发环境的搭建,新定义不仅提供优质的芯片,同时开发工具也是较为优质,在8051单片机中还是有很大市场的

网友A:
都开始自己打板子 。

网友B:
RD8G403的价格怎么样

网友C:
没有使用优惠券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RD8G403的价格怎么样

厂家网站可以查一下,记不准了,像是1元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使用优惠券的吗?

那需要等活动

网友D:
有项目需求,联系小定1855551676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项目需求,联系小定18555516762

好的,有需求时联系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