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
[STM32F4] 基本定时器做延时功能,急急急

楼主(2023-02-24):
想用STM32F407做一个定时器精准延时功能。
采取的方式是 先初始化定时器  : TIM3_Int_Init
但先不使能定时器:                    TIM_Cmd(TIM3,ENABLE);
其他定时器相关代码正常配置。
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为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单中断 是10us
            {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Update)==SET )
                        {
                                global_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FLAG_Update);//清除中断标志位
                 }
其中 global_t为全局变量。
再编写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s6(unsigned int  T)
       {
            TIM_Cmd(TIM3,ENABLE); //使能定时器3
             while(global_t <= T)
              {
               }
              global_t=0;       //上述代码起到定时的作用。
              TIM_Cmd(TIM3,DISABLE); //失能定时器3
    }
  即每次调用此函数,都会启动定时器 即可实现 T us延时功能。
-----------------------------------------------------------------------------------------
但是现在 的实验现象+debug:
代码卡在while(global_t <= T)处。global_t为1,
说明 仅执行触发了一次定时器中断。
没有在whil循环判断时,同时定时器进行多次中断向上计数溢出,
未达到理想实验效果
来触发中断处理函数增加global_t +1的操作。
问题:是否在此while循环时,定时器无法运行?

楼主:
此贴结贴
谢谢各位大神 尤其感谢@xch @Prry 两位。
提供的延时方案都可以实现。
通过分析仪能检测到微秒延时的IO翻转。
我的延时不准的原因是,CAN发送的时候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实现,甚至它不受到延时的限制!
我暂时不明白这里出现了什么问题。
但是延时确实正常的功能。谢谢大家
我没有早点换用分析仪器检测。示波器也没用明白。迟迟没有验证单独延时功能。

楼主:
求教各位大神,小弟想了一天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方案想得有问题,异想天开了

楼主:
如果 定时器不能做延时,什么可以做?!
苦恼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 定时器不能做延时,什么可以做?!
苦恼啊

从你给的代码部分,没啥问题,用基本定时器做延时也是可以的,一般用的最多的是滴答定时器(SysTick),你另外测试一下单独的定时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B:
你看看定时器是否正常工作了,中断是否可以正常进入。

好滴 我再看一下我自己的工程项目中的问题。看是不是哪里配置出问题了,或者代码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给的代码部分,没啥问题,用基本定时器做延时也是可以的,一般用的最多的是滴答定时器(SysTick), ...

谢谢帮助,
1.滴答定时器件做微秒级别的定时,只能做到百毫秒级别,我的需求是最少做到10us的级别的。
所以没有采用滴答定时器方案。但是我有放在我的整体工程代码中尝试过。
2.针对你说的单独定时器检测,我目前再 正点原子的定时器历程中进行测试,
经过我刚刚在源程序代码的框架下修改发现,我的思路代码没有问题。实验效果满足我的设想
//主函数中初始化及while(1)循环如下

TIM3_Int_Init(5000-1,8400-1);        //定时器时钟84M,分频系数8400,所以84M/8400=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5000次为500ms
        while(1)
{
      LED0 =! LED0;
      Delay_us(4);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s(int T)
        {
     TIM_Cmd(TIM3,ENABLE);
      while(t<=T)
       { }
     t=0;
     TIM_Cmd(TIM3,DISABLE);
        }
中断溢出处理函数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Update)==SET) //溢出中断
        {
                LED1=!LED1;//DS1翻转
    t++;
    //printf("%d\r\n",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

实验效果 LED0 2秒翻转一次。:主循环的延时代码 Delay_us(4) 生效
              LED1 1秒翻转一次。:TIM3中断处理函数生效: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Update)==SET) //溢出中断
               {
                   LED1=!LED1;//DS1翻转这里可行的原因是:因为设置的进入中断的周期是1ms。 如果我要设置1us,就会失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助,
1.滴答定时器件做微秒级别的定时,只能做到百毫秒级别,我的需求是最少做到10us的级别的。
所 ...

滴答定时器可以做us的级别的定时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别人的代码

网友C:
volatile uint32_t global_t =0;
......
disable_irq();
while(global_t <= T){
__WFI()
enable_irq();
};
enable_irq();
.........
              {
               }

网友D:
global_t 被寄存器缓存了?
用volatile关键字定义变量,相当于告诉编译器,这个变量的值会随时发生变化,每次使用时都需要去内存里
重新读取它的值,并不要随意针对它作优化。

网友E:
global_t  怎么定义的?

__IO

网友F:
优化掉了,加变体修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优化掉了,加变体修饰

好滴,谢谢你的意见。
已经加了 extern volatile global_t;
但是我的编译器的优化等级是最低的,查验后发现 并不是这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latile uint32_t global_t =0;
......
disable_irq();
谢谢 已经这么改了下,但是还是不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E:
global_t  怎么定义的?

__IO

定义的全局变量 在main.c里面定义的,int global_t=0;
然后在 子文件里面 extern int global_t;

楼主:
volatile 我也加了,现在没报错了。但是还是代码只发送了一次!!!!!!!!!!!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网友G:
不进中断,说明定时器配置有问题;另外,你这个用法明显不行,10us的中断,cpu都不用干活了,都一直在干中断了。可以这样改进:
1.任一定时器,设置分频,1us计时一次,设为最大溢出(尽可能降低中断占用CPU资源,比如65535us);
2.中断一次就是65536us,全局变量g_tick记录;
3.g_tick*65535+当前定时器计数值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1),为总的us计数值;
4.主循环取值两次相减就可以做us延时了。

网友G:
单纯做延时,不用时基的话,可以不使能中断,单纯配置1us计时即可,节约中断资源。可以这样实现(定时器配置自己撸):
void delay_us(uint32_t us)
{
    uint32_t cnt = 0;
    uint32_t last_cnt = 0;

       while (cnt < us)
         {
                if (last_cnt != 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1))
                {
                        last_cnt = 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1);
                        cnt++;
                }
        }
}

网友H:
  while(global_t <= T)改成  while(global_t >= T),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进中断,说明定时器配置有问题;另外,你这个用法明显不行,10us的中断,cpu都不用干活了,都一直在干中 ...

好的谢谢 ,您的说法很有道理。
1.“10u的中断,CPU就不用干活了” 我的中断向上计数确实是这么做的
2改进方案中
2.1中断执行的周期是65535us,即65535us才进一次中断,执行内容是 全局变量 g_tick++;
2.2【当前定时器计数值】读取TIM_CNT寄存器,表示此次计数循环某时刻的值。
        g_tick*65535+CNT 是实际运行 总微秒数。
3.两次相减做us延时操作,我不太明白。可以在点拨一下吗?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您的说法很有道理。
1.“10u的中断,CPU就不用干活了” 我的中断向上计数确实是这么做的{:ton ...

1.不知道你的CPU主频是多少,定时器最小计时一次是多少us?
2.不用中断,先定义一个全局变量global_tt=0,然后开启定时器,while循环里实时读取TIM_CNT寄存器值赋给global_t, 然后while条件判断global_t-global_tt<T,如果一直为真说明延时没有到,当条件达到退出循环后,将global_t的值复位global_tt即可,楼主有时间可以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已经这么改了下,但是还是不对劲

啥不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I:
1.不知道你的CPU主频是多少,定时器最小计时一次是多少us?
2.不用中断,先定义一个全局变量global_tt=0, ...

好的 ,谢谢你的指点
1.我刚刚参考了多方资料, 在定时器中断10us的模式触发中断 确实行不通,
CPU主频是168Mhz。定时器最小计时是10us
2.不用中断的方式 我正在研究,先看看滴答定时器的模式,使用的写滴答定时器的
  1.         SysTick->LOAD=(u32)nms*fac_ms;                        //时间加载(SysTick->LOAD为24bit)
  2.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3.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看来直接写寄存器,而非中断的方式是 大家的一致推荐,
但是之前我试过这种方案,没成。我就放弃了。
现在我觉得再试试

网友I: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你的指点
1.我刚刚参考了多方资料, 在定时器中断10us的模式触发中断 确实行不通,
CPU主频 ...

我记得STM32滴答定时器定时器最小分辨率是1ms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记得STM32滴答定时器定时器最小分辨率是1ms哦
void delay_us(u32 nus)
{
        u32 temp;
        SysTick->LOAD=nus*fac_us;                                 //时间加载
        SysTick->VAL=0x00;                                        //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开始倒数
        do
        {
                temp=SysTick->CTRL;
        }while((temp&0x01)&&!(temp&(1<<16)));        //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这是正点原子的 滴答定时器us级别延迟,可用但只能做百微秒级别。
还在测试为啥。200us延时 很精准。300也还不错。但是250 就乱了具体乱在  200 300 反复横跳,不能是250等十微秒级别
        delay_us(250);
1    0000060B         8  17  50  C4  28  7C  EE  44  8F     757.706210 R           间隔300us
1    0000060B         8  17  50  C4  28  7C  EE  44  82     757.706520 R           间隔200us
1    0000060B         8  17  50  C4  28  7C  EE  44  81     757.706720 R           间隔200us
1    0000060B         8  17  50  C4  28  7C  EE  44  8C     757.707030 R           间隔320us
1    0000060B         8  17  50  C4  28  7C  EE  44  8C     757.707240 R
-————————————————————————————————————————————
1    0000060B         8  17  50  C4  28  7C  EE  44  8F     771.714530 R
1    0000060B         8  17  50  C4  28  7C  EE  44  82     771.714740 R
1    0000060B         8  17  50  C4  28  7C  EE  44  81     771.715040 R
1    0000060B         8  17  50  C4  28  7C  EE  44  8C     771.715250 R
1    0000060B         8  17  50  C4  28  7C  EE  44  8C     771.715560 R
------------------------------------------------------------------------------------------------

楼主:
你好,不对劲的地方在于
没起到作用,卡住了。我反思原因出在  10us进入中断处理函数的频次太高了。
导致程序运行不起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不对劲的地方在于
没起到作用,卡住了。我反思原因出在  10us进入中断处理函数的频次太高了。
导致 ...

啥MCU 这么磨洋工? 一般运行在 32MHZ 主频的 ARM 也来得及

xch
@Prry : 10us 跑大约320条指令 。中断服务干啥了?
来得及跟有没有产生价值是两回事。cpu的资源全干中断去了,其他任务都不用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MCU 这么磨洋工? 一般运行在 32MHZ 主频的 ARM 也来得及

STM32F407
我见其他地方也说这么做10us中断太频繁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STM32F407
我见其他地方也说这么做10us中断太频繁了。

是频繁。不等于不能跑。
有一种办法,将定时器级联。主定时器产生10us 脉冲,不必产生中断。从定时器设定需要延时的拍数,产生捕获中断。甚至可以利用多路捕获通道产生多路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频繁。不等于不能跑。
有一种办法,将定时器级联。主定时器产生10us 脉冲,不必产生中断。从定时器设定 ...

您这个思路 我还没想过,听起来确实高级。可以避免定时器频繁中断的问题。
我要做高精度延时 确实应该采取复杂一些的的方式来延时。
我去了解一下高级定时器的捕获中断功能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这个思路 我还没想过,听起来确实高级。可以避免定时器频繁中断的问题。
我要做高精度延时 确实应该采 ...

没准MCU 的工作时钟没搞对。使用默认的慢吞吞的MSI 时钟在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准MCU 的工作时钟没搞对。使用默认的慢吞吞的MSI 时钟在跑。

啊? 我用的定时器应该还是正常配置的吧,根据时钟树的应该是APB1的X2的时钟来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啊? 我用的定时器应该还是正常配置的吧,根据时钟树的应该是APB1的X2的时钟来源。 ...

用定时器输出个方波,看看方波频率是否与想象的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我记得STM32滴答定时器定时器最小分辨率是1ms哦

时钟可以分频,可以做到纳秒级别。

网友G:
别整复杂,很简单的东西;17楼实现方案即可,任一定时器,配置时钟分频,1us计数一次,不用开启中断,延时函数取出定时器计数值比较即可。
void delay_us(uint32_t us)
{
    uint32_t cnt = 0;
    uint32_t last_cnt = 0;
     last_cnt = 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1);
     while (cnt < us)
      {
                if (last_cnt != 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1))
                {
                        last_cnt = 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1);
                        cnt++;
                }
        }
}

网友F:
为什么要比较值,设置定时器计数值,不开中断(精确请禁用全局中断),清中断标志,开始计时,时间溢出,检测溢出(中断位)完成;
优点:
不用中断功能,可以防止进入中断的几个到十几个的不确定周期,只剩下循环中的周期了,可以最大情况减少误差;
寄存器一般不用考虑优化
缺点:
禁用全局中断后和定周期的计数循环相仿,不禁用全局中断,误差为可能的中断运行周期;
另一个方法就是使用中断方式,主函数设定计时,中断中处理及时响应的代码,调整对应优先级,达到整体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别整复杂,很简单的东西;17楼实现方案即可,任一定时器,配置时钟分频,1us计数一次,不用开启中断,延时 ...
谢谢你的指教,给出的代码我研究了一下。
while (cnt < us)
      {
                if (last_cnt != 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1))
                {
                        last_cnt = 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1);
                        cnt++;
                }
我说一下我的理解: while循环是用来判断延时us数是否满足,接下来if判断的意思是,当前计数值last_cnt 是否等于向上计数的CNT 值,
如果不等于 说明 CNT 已经向上计数了一次。就读取CNT值到last_cnt,cnt就加一表明1us;
如果等于CNT,说明还没有向上计数一次。就不让cnt加一为过去1us。
  1. if (last_cnt != 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1))
这个思路很棒,我来实际测试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别整复杂,很简单的东西;17楼实现方案即可,任一定时器,配置时钟分频,1us计数一次,不用开启中断,延时 ...
  1. mbox=CAN_Transmit(CAN1,&TxMessage);
  2. MyDelay(250);

这就是我的延时函数。
void MyDelay(int us)
        {
    int cnt=0;
    int last_cnt=0;
    last_cnt=TIM_GetCounter(TIM3);
     while(cnt<us)
      {
          if(last_cnt != TIM_GetCounter(TIM3))
         {
             last_cnt=TIM_GetCounter(TIM3);
             cnt++;
         }
      }
        }
下面看出来 延迟的效果是 300us 200us 300us 200us。
1    0000060B         8  17  50  C4  28  7C  EE  44  81    1077.264156 R
1    0000060B         8  17  50  C4  28  7C  EE  44  82    1077.264466 R
1    0000060B         8  17  50  C4  28  7C  EE  44  83    1077.264666 R
1    0000060B         8  17  50  C4  28  7C  EE  44  84    1077.264976 R
1    0000060B         8  17  50  C4  28  7C  EE  44  85    1077.265176 R
不知道是为什么,跟抵达延时器的效果差不多,只能是200 300  不能是250根据我的数据接收显示,单论定时器存在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会有小于250us的延迟出现。就不考虑CAN报文发送是否需要时间。
延时的执行函数 应该会大于等于250us的接收间隔吧!我自己的分析:
虽然执行次数是对的,比如说参数us是250次 while判断,但是向上计数一次 耗时不是严格1us导致。
也就是说初始化配置定时器的1us不准确?。这个东西能不能设置准确呢?
  1. TIM3_Int_Init(5-1,84-1);

可以的,检查定时器配置,时钟分频那部分,配置为1us计数一次。 你这样测试不准确,主循环有阻塞(比如你那个can发送函数),阻塞过程定时器也会计时;如果定时器配置没错,那就是的主循环函数50us执行一个周期,导致300/200的时间出现。

楼主:
可以的,检查定时器配置,时钟分频那部分,配置为1us计数一次。 你这样测试不准确,主循环有阻塞(比如你那个can发送函数),阻塞过程定时器也会计时;如果定时器配置没错,那就是的主循环函数50us执行一个周期,导致300/200的时间出现。
请问一下,这个主循环函数50us执行一个周期是什么意思。我在调用延时函数的时候,只是用了一次
Mydealy(250)。
上面实验现象是  310  200 310 200us。时间间隔效果。

楼主:
不论是 通用定时器的200us 延时设计,还是滴答定时器的200us设计。实际接收效果 显示
都没有达到精准的200us。而是在200us 至 210us 这两个时间效果左右。
并且我的CAN报文验收设备的显示精度 只达到10us的显示级别。
因此无法验证微秒级别的延时效果。起码硬件不支持、
现在是否能提升到10us精度 ,是一个问题。
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楼主:
CPU执行中断时需要时间的,如入栈,出栈,以及其他处理,都需要时间!
一般情况下,STM32的中断性能不超过500Khz,也就是中断间隔达到2us一次时,
不管你中断函数多精简,基本上CPU就不会干其他什么事情了,因为它都在进出中断了。
单条指令执行时间:STM32F10X单片机在主频为72MHz下,C语言程序执行一条指令需要的时间可认为10ns~100ns。

网友C:
我用运行80MHZ的 STM32L412 的TIM1 跑定时10us中断。使用CC1捕获中断。
测试结果中断函数一共使用了46个机器周期。说明80MHZ时钟下,中断仅占用46/800 的MCU资源。
由此推算,MCU 跑32MHZ 时,占用率会上升到 46/320,小于15%的占有率。
但依然富裕。

中断函数:/**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TIM1 capture compare interrupt.
  */
void TIM1_CC_IRQHandler(void)
{
  volatile static uint32_t s=0;
  /* USER CODE BEGIN TIM1_CC_IRQn 0 */

  TIM1->SR =0;;
  s = TIM1->CNT;
  if(gDelay10us)
  {
    gDelay10us--;
  }

  asm("nop");
  /* USER CODE END TIM1_CC_IRQn 0 */
  //HAL_TIM_IRQHandler(&htim1);
  /* USER CODE BEGIN TIM1_CC_IRQn 1 */

  /* USER CODE END TIM1_CC_IRQn 1 */
}

主函数计算运行周期,CC1 捕获设置100;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__WFI();
    cnt =TIM1->CNT-100;
    if (0 == gDelay10us)
    {
      gDelay10us =123;
    }
  }
;;;;;;;;;;;;;;;;;;;;;;

网友C:
也就说MCU 跑4.6MHZ 时,10us定时中断函数才把MCU 毒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