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 芯片1微秒延时怎样设置

楼主(2023-02-24):
CW32 芯片1微秒延时怎样设置,DS18B20,DH11 需要。

https://www.whxy.com/support/download/1  武汉芯源半导体

                        tyw  注

tyw
去下了啃

网友A(2023-08-23):

大哥有方法了吗,我倒是实现了,当时程序会一直卡在SYStick中断中出不来,感觉是频率达不到定时1us的条件

网友B: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用软件延时即可,如果精度要求高就用定时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