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03系列] CW32F003怎样延时1微秒

楼主(2023-02-24):
CW32F003怎样延时1微秒,DS18B20,DHT11需要使用

网友A:
建议使用sysTick实现1us延时,不断读取SysTick->VAL,比较两次读取值之间的差值,再根据sysTick的时钟,就可以计算出时间间隔。注意因SysTick->LOAD值引起的溢出;当然,也可以在代码中简单插入多个__NOP(),用示波器标定一下时间即可。

楼主:
能不能提供代码

网友B:
用与主频 XX MHZ 的XX一样多的NOP指令。

网友C:
void Delay_Us(uint32_t n)
{
    uint32_t i;

    SysTick->SR &= ~(1 << 0);
    i = (uint32_t)n * p_us;

    SysTick->CMP = i;
    SysTick->CNT = 0;
    SysTick->CTLR |=(1 << 0);

    while((SysTick->SR & (1 << 0)) != (1 << 0));
    SysTick->CTLR &= ~(1 << 0);
}

网友C:
直接复制拿去用。

网友D:
你这样问会把问题搞复杂的,单总线通信参数虽然是微秒单位,但不是1微秒。

网友E:
调nop个数

网友F:
加NOP指令呗

网友G:
参考正点原子的代码。

网友H:
直接for循环不能实现吗

网友I:
网上有很多的实现方法。

网友J:
可以通过定时器实现us的延时。

网友K(2023-04-04):
定时器延时是最简单的 。

网友L:
CW32F003有例程代码可以参考吗

网友M:
CW32F003是多少主频

网友N:
sysTick可以实现,参考网上的代码。

网友O:
精确延时的代码吗

网友P:
这个没有测试。

网友Q:
没有精确掩饰的 代码吗

网友R:
网上有很多的代码 可以参考的。

网友S:
怎么延迟1微秒

网友D(2023-06-30):
引用 网友Q:
没有精确掩饰的 代码吗

写一个循环体,用输出端口输出脉冲信号,用逻辑分析仪抓脉冲,调整循环体空指令个数。不用精确到1微秒,按18B50最短的时间即可。

网友T:
一微秒误差大,中间来个中断就不是1微秒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T:
一微秒误差大,中间来个中断就不是1微秒了。

所以18B20不能滥用,中断频繁并且重要的场合不要用。中断不重要,可以临时关掉中断。中断不频繁,对18B20通信数据校验后再用。

网友U:
用定时器可以实现精确延时

网友V:
滴答时钟标准的配置方法,一般数据文档都有相关的参考

网友W(2023-08-03):
你如许问会把問題弄繁杂的,单总线通讯对象固然是微秒单元,但不是1微秒。

网友D:
一线总线协议的微秒单位实际上很宽泛,是从总线电平每次下跳起算,只要基本满足复位、读、写时序要求,而不是太过分,都可以联通。
void delay(u16 ys)
{
  ys*=2; // 调整系数,频率高系数大
  while(ys--);
}
接上逻辑分析仪测测,取得最佳ys

网友X:
直接for轮回不克不及实现吗

网友Y:
在线实现方法有很多。

网友Z:
DS18B20必须1微秒嘛?这个应该是可以设置的没必要这么快速

网友AA:
简单准确的就是使用嘀嗒时钟

网友AB:
建议使用嘀嗒时钟进行相关程序编写吧

网友AC(2023-09-05):
我们的延迟可以通过计时器来实现。

网友AD:
这个延时不需要那么精确的

网友AE:
请问楼主是新入门的嘛,新入门的建议从基础的开始学习

网友V:
1ms时间其实就挺快的外设有必要1us

网友AF:
计时器延迟是最简单的。

网友V:
void Delay_Us(uint32_t n)
{
    uint32_t i;

    SysTick->SR &= ~(1 << 0);
    i = (uint32_t)n * p_us;

    SysTick->CMP = i;
    SysTick->CNT = 0;
    SysTick->CTLR |=(1 << 0);

    while((SysTick->SR & (1 << 0)) != (1 << 0));
    SysTick->CTLR &= ~(1 << 0);
}依靠嘀嗒时钟

网友AG:
建议使用sysTick实现1us延时,不断读取SysTick->VAL,比较两次读取值之间的差值,再根据sysTick的时钟,就可以计算出时间间隔

网友AB:
说实在的真没必要这么快

网友AH(2023-10-07):
使用定时器(Timer)进行延时

网友AI:
cw32f003有例程代码可以参考吗

网友AJ:
系统棍棒可以实现,参考在线代码。

网友AK:
Use as many nop instructions as xx for the main frequency, xx, mhz, and 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