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效果

楼主(2023-02-24):
请问哪位大侠用GD32F470做过LVGL的项目,800*480的屏显示速度怎么样

网友A:
看到过f450的测试,速度挺好的

网友B:
我试过800*600的,切换界面有闪烁。我用的是16位SDRAM,可能速度还不够快

网友(2023-05-05):
F470完全没问题 !

网友C:
怎么让label标签中的文字居中显示

网友D:
VGL还支持动画、缓存、事件驱动等特性,并提供丰富的API和插件机制,方便用户自定义和扩展。

网友E:
lvgl哪个版本最好

网友F:
800x480用FSMS驱动嘛?还是说别的接口?

网友G:
8.x的比较稳定了,要想显示效果好,当然是更高版本的更好看。

网友H:
应该是可以达到30fps,不过控件要是多的画可能够呛。

网友I:
GD32F4能跑lvgl吗

网友J:
开源的嵌入式图形库,支持多种平台和设备,并提供丰富的图形元素和界面效果。

网友I:
lvgl如何做到控件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