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 CRC能做modbus吗?

楼主(2023-02-24):
我看了下HC32F460的CRC的官方说明:本模块CRC算法遵从ISO/IEC13239的定义,分别采用32位和16位的CRC。CRC32的生成多项式为X32+X26+X23+X22+X16+X12+X11+X10+X8+X7+X5+X4+X2+X+1。CRC16的生成多项式为X16+X12+X5+1。
MODBUS的CRC多项式跟官方的不一样,能做吗?

网友A:
多项式不一样,而且没有看到可以更改内部多项式的功能,所以应该是不能用于生成 modbus 的 crc 校验码了。

我也是这样认为

网友B:
使用软件CRC算法和硬件CRC都可以的 。

硬件CRC怎么做呀,多项式都不一样,求大佬给个思路

网友C:
这个没有测试过

网友D:
CRC校验的位数是如何选取的?

网友E:
Modbus的Crc校验有几种

网友F:
HC32F003 / HC32F005 系列 MCU 的 CRC 模块算法遵从 ISO/IEC13239 的定义,采用 16 位长度的 CRC

网友G:
https://blog.csdn.net/Haiguozhe/article/details/121007370

网友H:
HC32F4 CRC32校验

网友I:
不是可以通过查表的方式计算的吗

网友J:
在HC32F460 芯片中集成了硬件CRC吗?

是的,有硬件CRC,你可以看看手册

网友K:
在一些通信和固件完整校验中,会把用到CRC校验的方式。

网友L:
两段不连续数据如何进行校验

网友M:
在诸多检错手段中,CRC是最著名的一种。

网友N:
你是用的硬件CRC计算的吗

对

网友O:
直接自己编写相关的代码就行。

慢!

网友P:
能做modbus

HC32F460 能做硬件CRC Modbus吗?

网友Q:
直接自己编写相关的代码就行。

网友R:
在HC32F460 芯片中集成了硬件CRC吗?

网友S:
使用软件CRC算法和硬件CRC都可以的 。

网友T:
你是用的硬件CRC计算的吗

网友U(2023-07-07):
那你试试用软件CRC呢?是不是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V:
CRC校验码好像得两边的取的数据一样才行,不然校验也过不去啊

网友W:
按理来说,应该是能实现CRC的啊

网友X:
最好还是找个小华的FAE咨询一下比较好

网友Y:
你可以试试,而且可通过仿真看看CRC结果是否一致,如果OK,就直接用呗

网友Z:
不是可以经由过程查表的方法计较的吗

网友AA:
如何选择CRC校验位?

网友AB:
引用 网友L:
两段不连续数据如何进行校验

:因两段算不连续,还是两段里各自不连续?......前者用指针表搞定;后者用伴随指针,即时计算。

网友AC:
CRC在Modbus通信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和完整性。

网友AD:
HC32F460 将CRC校验码与Modbus指令和数据帧结合起来

网友AE:
常规的 CRC 校验算法可以用于 Modbus 通信中,只需正确选择和实现 CRC 算法即可。

网友AF:
modbus中如何计算CRC效验

网友AG:
求modbus 通讯 crc校验代码

网友AG:
在 Modbus 协议中,数据帧的校验字段使用了 CRC 算法来验证数据的完整性

网友AH:
在Modbus通信中,CRC通常用于验证数据的完整性,以确保数据在传输过程中没有被损坏或篡改。

网友AI:
CRC可以用于检测数据传输过程中的错误

网友AJ:
HC32F460 CRC能做modbus

网友L:
可以用于 Modbus 通信协议中的数据校验。

网友AK:
使用HC32F460   CRC 校验,Modbus 能够检测到数据传输过程中的错误,例如数据丢失、数据损坏或数据篡改等情况。

网友AL:
在 Modbus 协议中,数据传输过程中采用了 CRC 校验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网友AE:
MODBUS通讯CRC校验码怎么算

网友AM:
不能直接用于实现Modbus协议。

网友AN(2023-08-09):
modbus的CRC校验有几种

网友AO:
您是否使用硬件CRC计算

网友AP:
在众多的错误检测方法中,CRC是最著名的一种。

网友AQ(2023-09-11):
hc32f4, crc32 calibration

网友AR:
只需自己编写相关代码即可。

网友AS:
如何验证两个不连续的数据段

网友AT:
硬件CRC是否集成到HC32f460芯片中?

网友AU(2023-10-11):
crc在modbus通讯中起到了紧张的感化,确保数据的可靠性以及完整性。

网友AV:
在一些通信和固件完整性检查中,使用crc校验。

网友AW:
最好咨询一下小华的FAE

网友AX(2023-12-21):
F460的CRC 不支持8005 modbus的多项式,只支持1021。

淘宝店铺:打开淘宝,搜索“白泽开发板”
各类国产品牌MCU评估板(小华、GD,持续更新中。。。。。。),以及USB转UART_I2C_SPI串行口调试模块:

【淘宝】https://m.tb.cn/h.5NPZFJZ?tk=BViYWUUmKkB CZ3457 「华大开发板 HC32F460PETB 核心板 调试研发」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淘宝】https://m.tb.cn/h.5m2udJO?tk=10MSWUUnOvW CZ3457 「USB转UART_I2C_SPI串行口模块」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楼主:
我看他多项式不支持吧

网友AY(2024-02-25):
不可以,多项式不一样,

网友AZ:
如果HC32F460具有串行通信接口和CRC计算能力,并且得到了相应的软件支持,那么它是可以支持Modbus通信协议的。开发者需要编写或集成Modbus协议栈,实现Modbus RTU(串行)或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

网友BA:
应该是不可以的

网友BB:
可以参考Modbus协议的规范文档,了解Modbus的数据帧格式、CRC计算方法、功能码和寄存器地址等。然后,根据HC32F460的硬件和软件资源,编写相应的代码来实现Modbus通信。

网友BC:
不可以,多项式不一样

网友BD:
应该是不能用于生成 modbus 的 crc 校验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D:
应该是不能用于生成 modbus 的 crc 校验码

我也这样认为,多项式都不对

网友BE(2024-03-26):
CRC校验还是根据特定的算法进行校验的,算式不一样应该是有问题的

网友BF(2024-08-27):
HC32F460具备串行通信接口USART、UART和CRC计算能力,

网友AV:
在一些通信和固件完整性验证中,将使用crc验证。,

网友AO:
传统的crc校验算法可以用于modbus通信,只要正确选择和实现crc算法。

网友AN:
如何验证两个不连续的数据,

网友AA:
在众多的错误检测方法中,crc是最著名的一种。

网友AR:
自己写相关代码就行了。,

网友AS:
那你试试用crc软件怎么样?这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AP:
看来crc校验码必须和两边取的数据一样,否则校验不通过。

网友Z:
自己写相关代码就行了。

网友AQ:
从逻辑上讲,crc应该是可能的

网友BG:
过程中不是可以查表计算吗?

网友BH:
CRC在modbus通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和完整性。

网友BI(2024-09-29):
Modbus-RTU是CRC16 ,不直达对应关系怎么样。其实直接软件CRC也行的

网友BJ:
HC32F460 可以用于 Modbus 通信,但具体实现取决于你使用的 Modbus 协议版本和 CRC 校验的计算方式。

网友AT:
crc校验用于某些通信和固件完整性检查。

网友BK:
crc校验仍然根据特定的算法进行校验。如果配方不一样,应该是有问题的。

网友BL:
0具有串行通信接口usart,uart和crc计算能力,

网友BM:
必须能做

网友BN:
多项式不一样的话肯定就不能用了

网友BO:
modbus-rtu是crc16,不直接怎么样?事实上,直接软件crc也可以工作

网友BP:
用纯软件实现CRC校验不可以吗?

网友BQ:
仍然根据特定的算法来检查crc校验。如果公式不一样,应该有问题。,

网友AU:
如果多项式不同,它肯定不能使用

网友BR(2024-11-15):
难道不能用纯软件实现crc校验吗?

网友BS:
是的,HC32F460 CRC支持Modbus协议,可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领域中的通讯和控制任务。具体配置和操作方式,需要根据实际应用和参考手册进行设置。

网友BT:
HC32F460 是一系列微控制器(MCU)中的一种,基于ARM Cortex-M4内核。CRC(循环冗余校验)是一种数据完整性检查技术,用于检测数据传输或存储中的错误。至于Modbus,它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的通信协议。理论上,只要微控制器具备适当的硬件接口(如UART、USART等)和编程能力,就可以实现Modbus通信。HC32F460具有强大的处理能力和丰富的外设接口,因此理论上可以通过编程实现Modbus通信。但是否能直接支持CRC校验作为Modbus通信的一部分,则取决于具体的硬件设计和固件支持。

网友BU:
HC32F460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4内核的微控制器(MCU),具有强大的计算能力和丰富的外设接口。CRC(循环冗余校验)是一种用于检测数据传输或存储过程中是否存在错误的算法。Modbus是一种常用的工业通信协议,广泛应用于各种自动化设备和系统之间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BV(2025-01-22):
CRC16 的冰嘎不一样,直接查表不挺好的。

网友BW(2025-04-30):
HC32F460的CRC模块可以用于Modbus协议的CRC校验。

网友BG:
将数据段分别输入单片机,比较输出结果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说明数据段不连续。

网友BX:
CRC用于通信中的数据完整性检查,确保数据无错传输

网友BS:
生成Modbus CRC校验码时,通常用于通信验证,而非生成。

网友AN:
Modbus用CRC校验保数据传输正确。

网友BY:
CRC校验常用于通信和固件校验,确保数据无错误传输

网友AO:
CRC校验有固定算法,算式不统一肯定出错,得统一算法才能正确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