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I2041正常烧写固件后串口通讯失败,什么问题呢?

楼主(2023-02-24):
当MSP430I2041芯片正常烧写固件后,串口无法通讯,更换MCU后能正常工作。请问一下,可能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可能是串口用作其他用途,而被锁死了。
如果是一样的程序的话,换芯片可以工作,只能怀疑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B(2023-04-22):
是不是固件串口配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