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sp430fr2673有芯片唯一ID吗?

楼主(2023-02-24):
请问msp430fr2673这个型号的芯片,有芯片自带唯一ID吗?如果有,应该在哪个地址读取呢?

网友A:
msp430 Device ID每个器件是一样的(用来区分不同型号),没有全球唯一ID这个说法的。

网友B:
有,1A0Ah~1A11h,按绝对地址访问,按字节读取。
参考datasheet第79页 Device Descriptors。

网友C:
不知道ti的产品是否可以实现唯一ID?

网友D:
arm的芯片应该有的。

网友E:
msp430fr2673是铁电处理器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msp430fr2673是铁电处理器的吗?

是的,FR系列都是铁电处理器的!

网友F(2023-04-07):
有芯片唯一ID

网友G:
msp430fr2673没有使用过的 。

网友H(2023-05-10):
如何读取msp430fr2673芯片的唯一ID

网友I:
在系统运行时,可以使用芯片ID来验证硬件的合法性和完整性,防止恶意攻击和非法复制等行为。

网友J:
唯一的芯片ID对于产品追踪、安全认证等领域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网友K:
区块链的可以利用起来了。

网友D:
芯片ID已经成为芯片设计和应用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网友L:
有唯一的ID,怎么读出来

网友M:
MSP430FR2673芯片有唯一的芯片ID。

网友N:
单片机怎么用id号来加密

网友F:
怎么生产一个唯一的id

网友O:
在MSP430FR2673中,这个唯一的芯片ID被称为Device Serial Number(DSN),由64位二进制数表示。

网友P:
msp430fr2673唯一的ID可以通过读取特定的寄存器(如0x1A04)来获取。

网友Q:
怎么确定这个芯片是不是翻新的呢